关于设置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对于波特率,我通过在网上和书上查了一下。。。这个概念嘛~·我明白的差不多了   不过为什么要设置波特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波特率??这几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今天又看到了一 代码    UCA0BR0 = 3  。。。。这个语句据说是把波特率设置成9600       那么9600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
波特率是通讯快慢的一个标志,为了满足不同速率的cpu之间的通信,制订了很多种波特率,如果波特率固定了的话,会限制一些高速设备的通信速度,也会让一些低速设备不能通信
必须波特率一样才能通信。另外至于那个设置是有公式的。就比如对应的设置寄存器有想对应的波特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拨!!!

网友:
波特率是异步串行传输必须事先约定的重要参数即通讯速率——一个数据位持续多长时间,这样收发双方才能进行有效交互。9600bps指每秒钟有9600个数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