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如何实现IAP,对于大批量考入代码有无什么方案 ...

楼主(2013-10-22):
请问MSP430如何实现IAP,对于大批量考入代码有无什么方案可以推荐?
请问MSP430如何实现IAP,对于大批量考入代码有无什么方案可以推荐?
如何
MCU工程师炼成记

网友A:
果断用BSL+相应封装的下载座
至于大批量,那就麻烦了,要自己做个单片机把flash放入其中,再按照BSL的下载协议来下载即可了……但是感觉还是比较麻烦的,需要详细的了解一下BSL的协议,还有,TI好像有提供USB接口的量产工具一次性可以下写八个,淘宝上有卖,七百多吧,这就是我能想到了,希望能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