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8ADC的问题请教

楼主:
这两天做A/D,发现在1.13V往下时,DSP转换的值会从1.13V直接跳变到1.03V,再小就跳变到0.93V,但输入电压没有跳变,在1.13V以上时,没问题,不跳变,在0.93往下也不跳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AD变换不连续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感觉好像就在1.13V左右不连续,寄存器的值直接从1500多掉到1200多

网友:
先用检查一下测量的信号,确认信号没问题

网友:
确认过,信号输入没问题。就是采样值在这段不连续

网友:
AD基准是单独的,还是用电源做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