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4F120 launchpad 之软件安装

楼主:
我的CCS5是在官网下的就是速度慢
    这个是在一个论坛里找到的
          http://pan.baidu.com/s/1orfAu
    主要这几个选项

   剩下的默认就可以了
   破解:许可文件转载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1212-1-1.html

网友:
TivaWare的安装 最好是放在 和ccs5的文件夹一个里
       http://software-dl.ti.com/tiva-c/SW-TM4C/latest/index_FDS.html

       这个里面有以下源代码以及usb的驱动
       如果只要usb的驱动在下载页面里选一些别的就可以了
       安装时最好记一下安装目录 这样能更好的安装驱动
驱动安装
            接好USB电缆  打开开关
            选择 从列表安装

         选择的目录就是\ti\TivaWare_C_Series-1.1\windows_drivers

         下一步安装好了以后 还会有两个驱动的安装提示 依然是列表下一步就可以了。
LMFlashProgrammer
实验一里面的终端 putty
         下载地址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download.html
    如有错误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的应该很少人用CCS开发TI的ARM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不清楚   我是个初学者   感觉用ccs     有TivaWare有编好代码    以及一些例子  能更容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