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协议栈 父设备如何知道子设备地址

楼主:
请教下各位, 一般子设备可以通过NLME_GetShortAddr 这样的函数得到自己的短地址或父地址.
那父设备是否有这样的函数来得到子设备地址呢?
协议上规定,子设备地址是由父设备分配.
如果是分布式分配可以算出来.
如果是随机分配,在协议栈里面应该有这样的函数来随机产生地址才对吧?
或者有个表来保存子设备地址,不然多个子设备通信就无法通过父设备进行通行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但不清楚产生随机地址的函数或保存的子设备地址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子设备的地址保存在一些信息地址表里面,至于子设备的地址是父节点根据MAC地址的低16位随机生成的

网友:
m,但不知道父设备随机产生子设备地址的函数..呵呵.

网友:
原理上就是读取MAC地址16位作为随机数种子,随机产生短地址

网友:
看到这个AssociatedDevList[]
好象就是在子设备加入时,会保存分配给子设备的地址信息.呵呵.各位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