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求大神指导

楼主:
/***********************************************************************

                      火牛开发板基础实验
                                   跑马灯

************************************************************************/

#include "stm32f10x.h"

/***********************************************************************

         外设时钟使能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使能外设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_USART1//USART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_GPIOA//GPIOB时钟
}

/*******************************************************************************

        GPIO的配置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选择GPIO口的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输出速率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把设置写入寄存器,GPIOB口初始化完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选择GPIO口的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输入速率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把设置写入寄存器,GPIOA口初始化完成
}
/*******************************************************************************

                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NXIC初始化结构体定义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设置向量表的位置和偏移//向量表在RAM,偏移量为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向量表在FLASH,偏移量为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优先级分组,先占优先级1位,从优先级3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指定外部中断0为IRQ通道,新库的版本为IRQn,旧库版本为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从优先级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初始化完成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PA0,1作为EXTI中断线0,1的中断源输入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初始化结构定义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选择用作外部中断源的GPIO端口为GPIOA_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外部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线路为外部中断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初始化完成
//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1);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的设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一帧传送或接收到的数据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失能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发送,接收使能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USART时钟低电平使能,技能发送又能接收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High;//SCLK时钟输出极性是高电平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1Edge;//时钟数据第一个边沿进行捕获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时钟晶振 72MHZ

*******************************************************************************/
void SysClock_Init(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定义一个枚举体变量//SUCCESS:HSE晶振稳定且就绪,ERROR:HSE晶振未就绪
        RCC_DeInit();//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HSE起振,返回一个ErrorStatus枚举值,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使能或者失能预取指缓存,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预取指缓存使能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设置代码延时值,FLASH_Latency_2//2延时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AHB时钟(HCLK),RCC_SYSCLK_Div1//AHB时钟 = 系统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RCC_HCLK_Div1//APB2时钟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RCC_HCLK_Div2//APB1时钟 = HCLK / 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RCC_PLLSource//PLL的输入时钟源,RCC_PLLMul//PLL倍频系数,使PLL输出时钟频率不超过72 MHz
            RCC_PLLCmd(ENABLE);//使能或者失能PLL,PLL新状态,这个参数可以取:ENABLE或者DISABLE,如果PLL被用于系统时钟,,那么它不能被失能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RCC_FLAG_PLLRDY//PLL就绪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系统时钟(SYSCLK),RCC_SYSCLKSource: 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_GetSYSCLKSource()//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
}
/******************************************
*
*             延时程序 ms
*
****************************************/
void delay_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自己定义
      while(i--) ;
   }
}
/*******************************************************

                LED 函数

*******************************************************/
//void LED()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0)
//        {
////                delay_ms(5);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0)
////                {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delay_ms(50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delay_ms(500);
////                }
//        }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delay_ms(1000);
//}
/*******************************************************

                MAIN 函数

*******************************************************/
int main(void)
{

          SysClock_Init();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灭
        while(1)
        {
//                 LED();
;
        }
}
/*********************************************************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SET)//检查指定的EXTI线路触发请求发生与否,返回一个EXTI_Line新状态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清除线路挂起位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清除中断挂起位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点亮LED
                delay_ms(5000);//延时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灭
        }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SET)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EXTI_ClearFlag( EXTI_Line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delay(50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
////}
/**********************************************************************

***********************************************************************/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问中断函数放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说我的没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本人小白啊,STM32外部中断用一根中断线怎样配置两个中断口,优先级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