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新手求教

楼主:
使用CCS5程序在写入RAM过程中总是报这样的错误:
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35 @ 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之前用controlsuite的GUI连接电机也没什么问题啊,XDS100仿真器的驱动是ccs自带的,检查过了也没啥问题,新手上路不懂,恳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仿真器硬件连接问题,要么设置不正确

网友:
如果是设置方面的问题,应该具体从哪些方面找呢?

如果是设置方面的问题,应该具体从哪些方面找呢?是RAM地址的设置还是软件方面的设置啊?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从提示看,仿真器连上了,问题出在仿真器到目标板那里,目标板没有加电时,也是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