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T电源改造为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
1:先拆除5V等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保留12V的整流二极管),更换12V处的滤波电容,参考上图拆除图中以下元件D(这个是供494电源的,很好找的,负极接12V输出端的,正极连到494的12脚),R25,R26,R20,R21(494第1脚的元件)R19,R24(494第2脚的元件,并且切断与393的连接),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切断494第1,2脚与线路板的连接。
2:切断494第15,16脚与线路板的连接,一般AT电源上这2脚是不用的,我们要用他来控制输出电流
3:拆掉LM393的1,2,3脚元件
下面就要改电压和电流取样了,一般大家都在4942个比较器的一端设一个固定的基准电压,然后取样输出电压(取样电压通过电位器调节比例)和固定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达到输出电压可以调节的目的,这样的话,使的电压的调整下限受到基准电压的限制,而我现在是调节基准电压,输出端的电压取样用固定比列,这样一来,基准电压可以从0V起调,取样电压和基准电压比较后的结果大家应该可以想到,

资料下载:  将AT电源改造为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不知道负载轻重对它的影响怎么样,输出电压可调范围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式AT电源的主输出回路是5V,12V回路输出功率不大,改造5V主回路可以获得几V到十几V的输出,功率会有上百W,具体要看电源的参数。ATX电源特别是2代及以后的ATX电源的主输出回路都是12V,改造的话,可调输出范围更大,ATX电源的输出功率也比AT电源大,普遍都在接近200W甚至更多。
不过PC电源除了ATX的5V辅助电源外,都要求一定的输出功率才能正常工作,用于带mW级的普通电路是不合适的,参数保证的话,至少也要差不多接近10W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式的电源,如楼主提供的资料中的电路,它采用驱动变压器作隔离,很好地解决了冷端控制问题。
但在初始上电时,初级工作在没有控制的自激方式,总觉得这种方式存在着弊端。且,最大占空比与最小占空比时,驱动脉冲的电压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
给大家把电路图贴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可调的范围有限并且负载不能过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