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739 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RXData = 0;
//unsigned char TXData = 0;
unsigned char check = 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CSCTL2 = SELA_3 + SELS_3 + SELM_3;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CSCTL4 |= XT1OFF;
  // Configure UART pins
  P2SEL1 |= BIT0 + BIT1;
  P2SEL0 &= ~(BIT0 + BIT1);
  // Configure UART 0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SSEL_1;                      // Set ACLK = 32768 as UCBRCLK
  UCA0BR0 = 53;                              // 9600 baud
  UCA0BR1 = 0;
  UCA0MCTLW |= 0x4900;                      // 32768/9600 - INT(32768/9600)=0.41
                                            // UCBRSx value = 0x53 (See UG)
  UCA0CTL1 &= ~UCSWRST;                     // release from reset
  UCA0IE |= UC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3 + Enable interrupt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0x08))
// {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UCA0TXBUF = 1;
    //  break;
//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 default: break;
// }
}

就想实现串口的收发,始终用的内部时钟(msp-exp430fr5739的板子,没接XT1晶振),看看哪里出错了、?

网友:
第一句,#include 头文件什么也没有,就一句include,应该是#include "msp430fr5739.h"
首先进入低功耗模式3的程序不应该那么写吧。

网友:
#include "msp430fr5739.h"
void main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SCTL0  = CSKEY;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选择DCO主频8MHz
  CSCTL2  = SELA_3 + SELS_3 + SELM_3;//ACLK,SMCLK,MCLK,all of them selected from DCO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都是1分频,即意味着所有的时钟源都是来自内部DCO,为8MHz
  CSCTL4 |= XT1OFF;
  P2SEL1 |= BIT0 + BIT1;
  P2SEL0 &= ~(BIT0 + BIT1);

  UCA0CTLW0  |= UCSWRST;                      //按userguide里定义的寄存器名称来吧,UCA0CTL0
  UCA0CTLW0  |= UCSSEL_1;                     // Set ACLK = 8MHz as UCBRCLK
  UCA0BR0 = ?????????;                        // 如何设置波特率,看的我头大
  UCA0MCTLW |= 0x4900;                        // 哪位高手给我解释一下
  UCA0CTL1 &= ~UCSWRST;                     // release from reset
  UCA0IE |= UC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while(1)
  {
    LPM3;//进入低功耗模式3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ecive()
{
  UCA0TXBUF = UCA0RXBUF;//把收到的发送出去。
  while(UCA0IFG&UCTXIFG);//等待发送完毕
}

网友:
你的程序似乎并不是为MSP430FR5739写的,而是其他的型号。

网友:
晶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