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刚刚收到的奖品WIFI智能插座及请教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
刚刚不久下楼收到的

可惜我没有智能手机,只能用侧面的按键试了轻触电源开关。
电信的光纤猫上的无线功能不知道能不能与之相连,这样是否可以通过电脑控制?不过我外出一般也没电脑之类的

网友:
先贴一个别人的拆解:
转自:http://www.eeboard.com/teardown/broadlink%E6%99%BA%E8%83%BD%E6%8F%92%E5%BA%A7%E6%8B%86%E8%A7%A3/

Broadlink智能插座拆解
2013年04月28日 拆解 评论数 10 ⁄ 被围观 9,184+

家庭自动化的概念由来已久,而且涵盖非常广泛,大到集成控制整个家庭的电子电器设备网络,小到某个电子产品的智能化。家庭自动化或者说智能家居可以涵盖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各种各样产品,随着无线网络的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出现了越来越多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控制的电子产品。相对于大公司野心勃勃的构建各种家庭智能化的网络,与人们日常家庭生活相关的各种产品,对于创业者来说这里有无限的创新机会。

近日拿到一款新的产品——Broadlink智能插座,是一家投入家庭自动化领域的初创公司的创意产品。如果百度一下智能插座会发现概念很混乱,各种各样附加功能的插座例如节能、可定时、遥控、可测量电量甚至防雷击都可称之为智能插座。而Broadlink智能插座与这些插座不一样,它也可称之为Wi-Fi智能插座,通过Wi-Fi无线网络连接,由手机在本地或者远程控制插座的开关。利用了家里的无线路由以及手中的智能设备,Broadlink实现了远程开关这个简单的功能。

Broadlink智能插座造型有点奇怪,正面看像一颗水滴。它的尺寸也比较大,基本上能占满墙壁上一个插座范围。背面可以看到标称的输入电压是交流90V~245V,电流最大为10A。

在插座右边有一个开关和两个LED灯。黄色LED是Wi-FI状态指示,当黄色LED快速闪烁是标志进入Wi-Fi配置;而绿色的LED表示插座处于导通状态;开关可以用来手动控制插座的导通关闭,长按开关时会复位插座使得黄色LED快速闪烁进入Wi-Fi配置。

Broadlink智能插座App很简洁,设置也很简单。第一次连接时设置好网络和密码就可以自动配置,注意的是设置的Wi-Fi网络必须和手机所连接的网络相同。配置完成后在设备列表里可以看到智能开关了,这时候智能插座的黄色LED常亮不在闪烁表示已经连入Wi-Fi网络。
现在就可以控制智能插座的导通和关闭了。App最大可以同时控制100个智能插座设备。
还可以设置一些额外的小功能,比如延时开关或者设置定时开关。在设备信息里可以对设备上锁,这时其他手机就无法刷新找到智能插座设备,不过智能插座还是连在网络上的,在路由器列表里还是能看到IP。设备上锁后在列表里可以看到智能开关边有一个小锁的标志。
Broadlink智能插座的配置和使用都是这么的方便,配置完成后,无论身在那里只要手机能连上网络就能够控制插座,甚至手机无需连上Wi-Fi只要3G网络就可以控制。
在控制智能插座开关状态时可以听到“滴答”的声音,猜测开关的控制是通过继电器实现。很好奇拆开了开关看看内部是如何实现的。
塑料的外壳不是非常牢固,没有费很大劲就拆开了外壳,不过外壳是粘合的而不是有倒扣,难道装不回去了?
内部的电路不是很复杂,主要是无线模块和开关电源,和猜测的一样通过继电器控制智能插座的导通和关闭。
内部使用了一个220交流转5V直流的开关电源模块,最大电流10A,而且还用了一个AMS1117产生3.3V的无线模块工作电压。
继电器控制电路以及3.3V电压产生
CC3000MOD和MSP430F5309
智能插座里最核心的无线连接方案采用了TI的 SimpleLink Wi-Fi处理方案,通过TI的CC3000MOD和MCU MSP430F5309构成了一个非常精简的无线网络连接。CC3000MOD支持IEEE 802.11 b/g 协议同时内置了IPv4 TCP/IP协议栈,能够与低速、低成本和低功耗的MCU(比如MSP430系列)组成非常理想的无线网络处理。TI的SimpleLink方案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持,简化了软硬件设计以及App的开发。
Broadlink智能插座的功能很简单,它的优点是设计很简洁,App的使用也很方便。智能插座所提供的便捷功能其实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比如躺在床在用手机关台灯或者电视;下班之前先把电热水器开启;设置咖啡壶的定时任务等等。

不过目前Broadlink智能插座有些令人担心的地方,比如安全性。虽然能够锁定设备,但是设备还是一直连接在网络上,不能排除被人破解的可能。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是价格方面,通过拆解可以发现Broadlink的成本也确实很高,光是TI的芯片CC3000MOD和MSP430F5309成本就需要12美金左右,加上5V的开关电源需要30元左右。目前Broadlink智能插座的售价是159元,这一价格感觉还是偏高,买到的插座仅仅能控制一个电器,如果想把家里的电器都接上智能插座价格也是不菲。这么高的价格对于智能插座的普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总之,Broadlink智能插座是一个不错的创意产品,使用简单,而且利用了现有的家庭无线路由和手机控制。虽然现在的价格偏高,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实现方案。电子产品总是会不断降低价格,或者如果能做成排插可以控制多个插座又或者直接把它整合到电器中比如热水器、空调等等,希望能见到更多智能家居方面的创意产品。

网友:
想知道关于待机功耗的问题

这个220V~5V的变换器不知道静态功耗是多少

网友:
你有无线网卡就可以用PC控制,不过意义不大,这个东西的用途非常有限。
无线路由器本身是无法控制的,PC也无法借助有线连接的无线路由器来代替无线网卡的功能。

网友A:
好高级的智能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智能插座

想要么?卖给你

网友:
哈哈,楼主果然有实力,什么时候我才能赢个奖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更厉害的人呀

主要是大家比较忙,更多的原因可能是拿到SensorTag时间不久,很多人还没怎么玩
我那个帖子还没写完,不过也能算够参评了吧。
再熟悉一点,明白点,省得写得不准确,以后看看能不能再写点对大家有用的吧

网友:
我是拆开来看看呢还是卖掉或者和别人交换物品呢?

本来想给我妹妹看看能不能用,不过不知道这玩意平时插在插座上本身耗电怎么样
富人用的玩意,不是穷人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也是穷人啊,用不上。
这玩意对一般人来说,象征意义大于实用。
除非是玩智能家居的

网友:
不错啊,很高端的东东
恭喜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倒是很喜欢这个插座啊  放在宿舍睡觉的时候可以控制一些设备掉电  不知道福崇大哥还缺什么啊

网友D:
这个电源模块淘宝上一模一样有卖的,六七块一个,估计博联就是现成买的。他们家东西一向做工不是很精致,急于求成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很喜欢这个插座啊  放在宿舍睡觉的时候可以控制一些设备掉电  不知道福崇大哥还缺什么啊

你有什么呀,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模块淘宝上一模一样有卖的,六七块一个,估计博联就是现成买的。他们家东西一向做工不是很精致,急于求成的感觉

你有拆开看过了?确实一样?能不能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中了论坛的加湿器,呵呵,还是这个实用点。还能跟TI SensorTag配合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中了论坛的加湿器,呵呵,还是这个实用点。还能跟TI SensorTag配合着用

带蓝牙的加湿器?

网友:
高手帮看看这个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Circuit/298467
一般空载功耗多大?

网友:
隔离供电的算,

网友:
什么活动得的。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不能用具有Wifi功能的手机能直接连?

网友A:
嚓,刚刚在另一个论坛看到一个这种插座的拆解和测评,一摸一样的智能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嚓,刚刚在另一个论坛看到一个这种插座的拆解和测评,一摸一样的智能插座

为何不给个链接?和我转贴出来的不一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找到你转的贴,我把那个测评私信发给你吧。不方便在论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