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P Advisor 使用期间bug说明

楼主:
小右派说::论坛上下载的IAR MSP430 5.5 集成了ULP advisor,具体解释ULP advisor就是ultra low power advisor ,即使这个ULP.exe程序会对你的代码检查,给你提供省电的建议。
小右派说::看图1,IAR中的ULP advisor,对准工程名称,右键,选择option,找到Ti ulp advsor ,选中enable框,这样就可以对你的代码进行检查,给出优化提示。对于我很有帮助。

小右派说::执行complies,make,给出如图的提示,图2中的指示非常清楚的给出了3条建议

小右派说::按照提示更改代码即可。
小右派说::重要说的一点是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个错误报告。

小右派说::这与各位无关,由于ulp advisor 无法识别中文字符,所以,工程所在的文件如果包含有非阿斯玛字符,则一定会报错,各位看清楚了,路径中绝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小右派说::同样的源文件,小右派一个文件夹名字中包含了中文,一个没有包含。第一个会报错,而第二个不会报错。

小右派说::各位,事实就是如此,希望各位吸取我的经验教训,更上一层楼,
同时谢谢版主@WSTT庄严先生,给我回答何为外部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右派说::论坛上下载的IAR MSP430 5.5 集成了ULP advisor,具体解释ULP advisor就是ultra low power advisor ,即使这个ULP.exe程序会对你的代码检查,给你提供省电的建议。
小右派说::看图1,IAR中的ULP advi ...
谢谢楼主的分享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外部中断就是字面意思
  MSP430的中断分为三种:系统复位、非屏蔽中断和可屏蔽中断。系统复位指向中断向量表(表39)的最高地址0xFFFE。非屏蔽中断和可屏蔽中断根据能否被SR寄存器中的全局中断使能位GIE禁用来区分,非屏蔽中断不受GIE的控制,具备独立的中断使能;可屏蔽中断除了受本身的中断使能控制,还接受GIE控制。
在MSP430中非屏蔽中断主要有三个,分别是来自MSP430外部管脚NMI的触发、FLASH非法访问以及振荡器错误。非屏蔽中断都指向中断向量表中的0xFFF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