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用电监控、保护系统创意进度帖+显示篇

楼主:
液晶型号:12864
液晶控制器:ST7920
液晶接口分配:
RS        <——————> P141
RW       <——————> P00
OE        <——————>  P01
RST      <——————>  P130
D0~D7 <——————>  P1
注意:板子上面P14和P16是连在一块的。在做数据线时需割开SB3。

演示源码:

网友:
液晶这一块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就是IO口应用。液晶IO定义如下:

#define Lcd_Bus         P1            //数据口

#define Lcd_EN          P0.1         //使能口

#define Lcd_RS          P14.1       //指令/数据

#define Lcd_RW        P0.0         //读/写

#define LcdRst           P13.0      //复位

#define Lcd_Bus_out()      (PM1 = _00_PMn0_MODE_OUTPUT | _00_PMn1_MODE_OUTPUT | _00_PMn2_MODE_OUTPUT | _00_PMn3_MODE_OUTPUT |
          _00_PMn4_MODE_OUTPUT | _00_PMn5_MODE_OUTPUT | _00_PMn6_MODE_OUTPUT | _00_PMn7_MODE_OUTPUT)

#define Lcd_Bus_in()       (PM1 = _01_PMn0_MODE_INPUT | _02_PMn1_MODE_INPUT | _04_PMn2_MODE_INPUT | _08_PMn3_MODE_INPUT |
          _10_PMn4_MODE_INPUT | _20_PMn5_MODE_INPUT | _40_PMn6_MODE_INPUT | _80_PMn7_MODE_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