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使用心得之:TIVA C Launchpad与Stellaris LaunchPad的区别

楼主:
TIVA C Launchpad的全名是:LTiva C Series TM4C123G LaunchPad

对应TI官网的网址是:
查看详情
对应PCB名称为:EK-TM4C123GXL

Stellaris LaunchPad对应的TI官网的网址是:
http://www.ti.com/tool/ek-lm4f120xl
对应PCB名称为:Ek-LM4F120XL

有图有真相:

主芯片不同:
EK-TM4C123GXL主芯片为:TM4C123GH6PMI(LM4F230H5QR)
Ek-LM4F120XL主芯片为: TM4C1233H6PM (LM4F120H5QR)

上传两个板的用户手册:

上传两颗主芯片的数据手册:
Tiva TM4C123GH6PM Microcontroller
(identical to LM4F230H5QR)
Tiva TM4C1233H6PM Microcontroller
(identical to LM4F120H5QR)

具体两颗主芯片有什么不一样呢:
tm4c123gh6pm 第44页

tm4c1233h6pm 第40页

两颗主芯片功能有什么不同,各位看官应该清楚了吧。话说,其实做实验的话,没多大影响。

还没看明白的话,那么再来个对比功能框图:(请看红色框内容)

tm4c1233h6pm 40 jpg

tm4c123gh6pm 44 jpg

tm4c123gh6pm 46 jpg

tm4c1233h6pm 41 jpg

网友:
在Keil MDK中找不同

我们知道,两块板的主芯片型号分别为:
EK-TM4C123GXL主芯片:TM4C123GH6PMI(LM4F230H5QR)
Ek-LM4F120XL主芯片: TM4C1233H6PM (LM4F120H5QR)

那么我们打开KEIL MDK在器件列表中找到相应器件,看芯片简介是怎么描述的:
(我的KEIL MDK版本为 V4.60)

随便新建个Keil工程,或打开现有的一个工程,在器件列表中找到厂商TI(Texas Instruments)

我们把右侧简介的内容复制下来:

LM4F230H5QR:
---------------------------------------------分割线开始-------------------------------------------
ARM Cortex-M4F Processor Core
- 80-MHz operation; 100 DMIPS performance
- ARM Cortex SysTick Timer
-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 Embedded Trace Macro and Trace Port
- IEEE754-compliant sing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unit

On-Chip Memory
- 256 KB single-cycle Flash memory up to 40 MHz; a prefetch buffer improves performance above 40 MHz
- 32 KB single-cycle SRAM
- Internal ROM loaded with StellarisWare software:
- 2KB EEPROM

Advanced Serial Integration
- Two CAN 2.0 A/B controllers
- USB 2.0 OTG/Host/Device
- Eight UARTs with IrDA, 9-bit and ISO 7816 support (one UART with modem flow control)
- Four I2C modules
- Four 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modules (SSI)

System Integration
-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 (DMA)
- System control and clocks including on-chip precision 16-MHz oscillator
- Six 32-bit timers (up to twelve 16-bit)
- Six wide 64-bit timers (up to twelve 32-bit)
- Twelve 16/32-bit Capture Compare PWM pins (CCP)
- Twelve 32/64-bit Capture Compare PWM pins (CCP)
- Lower-power battery-backed hibernation module
- Real-Time Clock in Hibernation module
- Two Watchdog Timers
- Up to 43 GPIOs, depending on configuration

Advanced Motion Control
- Two PWM modules, with a total of 16 advanced PWM outputs for motion and energy applications
- Two fault inputs to promote low-latency shutdown
- Two Quadrature Encoder Inputs (QEI)

Analog
- Two 12-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ADC) with 12 analog input channels and a sample rate of one million samples/second
- Two analog comparators
- 16 digital comparators
- On-chip voltage regulator

JTAG and ARM Serial Wire Debug (SWD)

64-pin LQFP package

Industrial (-40C to 85C) Temperature Range
---------------------------------------------分割线完了-------------------------------------------

LM4F120H5QR:
---------------------------------------------分割线开始-------------------------------------------
ARM Cortex-M4F Processor Core
- 80-MHz operation; 100 DMIPS performance
- ARM Cortex SysTick Timer
-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 Embedded Trace Macro and Trace Port
- IEEE754-compliant sing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unit

On-Chip Memory
- 256 KB single-cycle Flash memory up to 40 MHz; a prefetch buffer improves performance above 40 MHz
- 32 KB single-cycle SRAM
- Internal ROM loaded with StellarisWare software:
- 2KB EEPROM

Advanced Serial Integration
- CAN 2.0 A/B controller
- USB 2.0 Device
- Eight UARTs with IrDA, 9-bit and ISO 7816 support (one UART with modem flow control)
- Four I2C modules
- Four 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modules (SSI)

System Integration
-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 (DMA)
- System control and clocks including on-chip precision 16-MHz oscillator
- Six 32-bit timers (up to twelve 16-bit)
- Six wide 64-bit timers (up to twelve 32-bit)
- Twelve 16/32-bit Capture Compare PWM pins (CCP)
- Twelve 32/64-bit Capture Compare PWM pins (CCP)
- Lower-power battery-backed hibernation module
- Real-Time Clock in Hibernation module
- Two Watchdog Timers
- Up to 43 GPIOs, depending on configuration

Analog
- Two 12-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ADC) with 12 analog input channels and a sample

rate of one million samples/second
- Two analog comparators
- 16 digital comparators
- On-chip voltage regulator

JTAG and ARM Serial Wire Debug (SWD)

64-pin LQFP package

Industrial (-40C to 85C) Temperature Range
---------------------------------------------分割线完了-------------------------------------------

可以看出,LM4F230H5QR 比 LM4F120H5QR增加的功能为:

多加了一路 CAN 2.0 A/B controller

增加了运动控制相关功能:
Advanced Motion Control
- Two PWM modules, with a total of 16 advanced PWM outputs for motion and energy applications
- Two fault inputs to promote low-latency shutdown
- Two Quadrature Encoder Inputs (QEI)

除此上述增加功能之外,没有其它区别。

网友:
管脚对比

EK-TM4C123GXL主芯片:TM4C123GH6PMI(LM4F230H5QR)
Ek-LM4F120XL主芯片: TM4C1233H6PM (LM4F120H5QR)

等等,似乎发现点什么异常。
TM4C123GH6PMI的Pin 45、46脚,多了点什么,是跟USB有关的功能。
找到管脚描述;:

网友:
由于两款主芯片管脚完全兼容,收到板板是Ek-LM4F120XL的,如果想玩真正TIVA C Launchpad的功能,那么只要搞个LM4F230H5QR片片换上就可以喽

网友:
楼上的真快,我的板子现在还没有拆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知道,两块板的主芯片型号分别为:
EK-TM4C123GXL主芯片:TM4C123GH6PMI(LM4F230H5QR)
Ek-LM4F120XL主芯片: TM4C1233H6PM (LM4F120H5QR)

那么我们打开KEIL MDK在器件列表中找到相应器件,看芯片简介是怎 ...

侬的Keil版本太老,换个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提醒!

电脑装的软件太多了,一般需要用新器件的时候才更新,只要现有软件能支持的器件,一般不换新软件。
Keil MDK一年出老几个版本,懒得折腾,家里的是V4.6版本,公司的是V4.7版本。上次在公司换V4.7是因为同事拿我的Ulink2用了,直接给我升级到新的固件,只好更新了软件。

网友:
Stellaris LaunchPad对应的TI官网的网址(http://www.ti.com/tool/ek-lm4f120xl)已失效,速度真快,昨晚还可以,今晚就不行了

网友:
不错的分析。知道该入手那块了。

网友:
Stellaris LM4F120 LaunchPad所用的软件及部分资料(2012年资料)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3124&uk=122484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