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4C123GXL 通过IAR下载失败

楼主:
紧急求帮助
     手头上2块板子,同样IAR项目的配置
    EK-LM4C123GXL 通过IAR下载失败,折腾半天,提示JTAG,flashloade 什么的fail,
    EK-LM4F120XL 通过IAR下载OK,

   另外,要玩SENSORHUB这个东东,据说是配TIVA C (EK-LM4C123GXL )
     不能够插在EK-LM4F120XL板子上跑么?

多谢,

网友:
应该是在下载选项里需要选择器件的,不同的器件,烧写的算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
SENSORHUB 应该是是可以和官方的开发板对接的.传感器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