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588D如何通过发码来调节音量

楼主:
有用过WT588D的朋友能告诉我,一线串口模式下如何通过发码来调节音量,是发送地址还是发送什么?还是用的一线串口的那个函数吗?谢谢了

网友:
该芯片支持一线串口操作所有的功能,当然包括音量控制,使用指令E0-E7控制8级音量,具体去看器件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用发码来控制音量调节的时候,先使用一个send_oneline()函数发送音量命令地址,然后再用同样的函数发送语音地址,可是没有起到音量调节的效果,后来发现这个函数里面有一个复位5ms,是不是这个影响了音量的调节?

网友:
延时与指令无关,检查代码吧,注意务必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网友: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把原来发语音的地址改成音量的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