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仿真产生的tbl文件怎么输入到matlab中画图?

楼主:
最近做一个DDC,  QUARTUS 里仿真产生的tbl文件是16进制的数,matlab怎么读取其中的数据呢?求指导。

网友:
这是Matlab的问题,定点工具库里有转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虽然没懂你说的在哪里,但还是要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想用matlab调FPGA呢,想直接链接signalTap

网友:
2种办法,一种是软件间相互支持;另一个就是自己写Matlab语言调用定点库。
不管什么eda工具都一样。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写一个matlab程序,将数据已字符存储,在转成10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