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F28030

楼主:
串口烧写F28030
C2Prog软件:www.codeskin.com/programmer
一、 设置DSP板启动模式为“SCI-A boot”,然后给DSP板上电。
二、 打开C2Prog软件,选择要烧写的hex文件,设置如下:

三、 点击“Configure Ports”,然后扫描并确认PC机的串口号

四、 点击“Program”,完成烧写。

五、 断电,将DSP板切换到“Jump to Flash”模式,重新启动DSP板。

网友:
C2000都可以吗。另外280电路图没有什么外围的硬件电路/

网友:
F2801X,F2802X,F2803X,F2806X,F281X,F2823X,F2833X,都可以的
不需要别的电路,只是启动用的IO需要能设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F2801X,F2802X,F2803X,F2806X,F281X,F2823X,F2833X,都可以的
不需要别的电路,只是启动用的IO需要能设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似挺不错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