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的编译问题

楼主:
我最近是在看  越控越有趣 照着那个在做PICOLO,碰到了这么4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这个编译的错误怎么改啊

网友:
你的这几个问题都是汇编的提示,看你的CPU选择是否正确。

另外,你把console面板打开,看看那里面具体是什么。

网友:
28027_RAM_lnk.cmd和F28027.cmd有且只能保留一个。看你上面图片,全部屏蔽了

网友:
1、28027_RAM_lnk.cmd和F28027.cmd有且只能保留一个;
2、缺少DSP2802x_Headers_nonBIOS.cmd;
3、查看一下配置设置,尤其是关于头文件的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哪查看头文件的调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F28027.CMD删了 ,可28027还是屏蔽,也改不成release模式,是为什么啊

网友:
【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工程创建篇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ighlight=%2Bltbytyn

这是我以前发的工程创建帖子。里面有如何屏蔽文件,在第11到13步。如何把屏蔽的文件去掉屏蔽,只需去掉第12步里面的勾选即可。

网友:
给你一个提议,按照上述网址,下载文件,并安装,里面有已经编译通过的工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学你的帖子我看完了,可是我用的是5.4,而且好像类似于试用版,好多东西都没有,譬如工程创建,C2000里就没有F28027这个选项,能不能麻烦你把5.3的下载链接给我一个

网友:
你一个同学把我称呼的感觉年轻了不少。
没用过CCS5.4,但感觉你说的5.4中找不到28027,感觉TI把28027排除在CCS5.4中的可能性为0。所以最好从自身找找问题。不要一味的看别人的资料,你自己也要去发现。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谢啦,之前的问题都解决啦。不过又有新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