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ADuCM360系统的ADC速度

楼主:
以前做的ADuCM360的ADC,发现除了ADC的处理时间外,如果进行下一次ADC,还要对某些寄存器进行设置。这样连续转换时的处理速度就比较慢。

再者,ADI的例程为了提高可读性,就象C++中的“封装”概念一样,将函数做得有些烦琐,并存在些判断(判断语句对执行时间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这样整体的速度不容乐观。

下面是我根据ADI例程,减了又减的程序段,从中可以看到对寄存器的重新占了不少时间:

                        for (ucCounter = 0; ucCounter < DMASIZE; ucCounter++)   // Accumulate 16x ADC1 readings from DMA destination
                        {
                                Adc0Avg += (float)uxADC0Data[ucCounter];
                        }
                        DmaClr(DMARMSKCLR_ADC0,0,0,0);                     // enables ADC0DMA channel, Clear Masking of ADC0 DMA channel
                        DmaCycleCntCtrl(ADC0_C,
                                                        DMASIZE,
                                                        DMA_DSTINC_WORD|DMA_SRCINC_NO|DMA_SIZE_WORD|DMA_BASIC); // Update cycle control and number of values to transfer fields
                        AdcGo(pADC0,ADCMDE_ADCMD_CONT);                                 // Start ADC0 for continuous conversions

ADC采用中断方式。DMA传输

网友:
赞一个 还有在用这款芯片的吗?快来联系联系,共同探讨。260130558我的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