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些能够高精度控制的仪器或者传感器

楼主:
跟着老板做一些直线电机方面的研究,关键时候缺少了一个能高精度测量微位移的仪器,精度um级别的,能达到nm的更好,有没有大神能够给介绍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光栅尺。

网友:
微米级别的位移传感器可用光栅尺,数控机加设备专用的,但价格可不便宜。至于纳米级别的位移传感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需要采取特殊实验室方法才能实现,用到产品中完全没有可行性,至少中国做不到,国外有这个技术的也会被禁止出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春哥真是见多识广啊。

网友:
如果是产品化多数用光栅。但是光栅精度其实顶多到um级别。
如果是搞研究,光栅的按照比较有局限,可以参考高精度的位移传感器。
市面上用的多的是激光位移传感器,但是对于精密控制来讲,激光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差了点。
还有种色散共焦位移计,线性度要远远高于激光位移传感器,绝对精度在几个nm到几个nm。做研究用还是很好的,光学非基础测量,想怎么架设都方便,另外他们有搞导轨的一些刚度实验室的,也有用这个来测量的。

色散共焦位移计可以查下思信科学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