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寻找这种类型的传感器

楼主:
有没有那种传感器装在物体模型里面的,当用手或者其他物体碰到装有传感器的物体模型表面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号输出。这种传感器怎么选型。或者有没有厂家定做这中类型的传感器,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摸得那一瞬间一定有轻微振动,用感应震动的传感器你看行不行,

网友:
类似笔记本的触摸板那样的做法不知道行不。振动好像不太好,人从物体旁边走过的振动应该会大过轻触物体的振动

网友:
如果外壳是导电的(塑胶可以掺入石墨粉、金属粉等添加物实现导电)可以用电场检测法,一个场效应管做前端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你有没有用过这种类型的传感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楼上的建议也行。触摸的。基于555触摸电路你看看。呵呵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