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打横短接J3txd、rxd为何电脑没有找到端口?

楼主:
如题;需要另外接一个串口转usb(如PL2303之类的)么?
听说这个板子很强大,可以直接连USB线,但是一直没有端口(COM口),是不是程序上面需要设置什么呢?
接法如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1773-1-1.html 二楼的图接法是一样的。
花了好久时间才解决驱动,现在又是各种卡壳。

网友:
附件图片里面是插上LaunchPad的时候的设备管理器的设备。说是缺少驱动。我的驱动是安装的IAR For MSP430里面的驱动。可以正常调试单片机。

插上LaunchPad的时候显示的设备

插上LaunchPad的时候显示的设备

网友:
这附件是STC 12C5A60S2的端口,能正常使用COM口。凡是RS232,PL2303和ATMEL的串口都能识别。

这个是51单片机的端口,能正常识别。

这个是51单片机的端口,能正常识别。

网友:
LaunchPad有两种版本
还要看你的芯片型号,例如G2553,对于老版本的需要自己改装,对于新版本的LaunchPad就如你所说的那个链接的接发。对于G2553以前(说得不严格,具体要看手册)的型号,不需要和其它三个跳线器不同方向。
google搜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问题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
楼主更新了驱动也不行吗?
如果不行就得重装系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型号是G2553,20Pin脚,LaunchPad版本1.5,和你看到的链接里面的图是一模一样的。
而出现的症状又和7楼第一个链接的症状一模一样,而且还没找打解决方法。
一个如此强大的TI公司为何驱动这么多问题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何,驱动一直装不上,但是程序和调试都可以用,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不会是win8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系统的问题。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Windows 7 32位 旗舰版 (Ghost系统)。
要装回去XP?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用Ghost?

网友:
手头上只有两个Win7 ISO镜像,里面都是GHO文件,一个XP GHO镜像。以前天真图方便,都是些GHOST呀。
学校下东西算流量,一个系统包下来估计就要20块钱了。。
没法子了我就狗急跳墙去借光盘了,明天回来总结测试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

为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版本的就是驱动不全,被精简掉的,所以驱动安装不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了qinkaiabc吧,的确是如此。刚刚重装Win7  32位OEM原装旗舰版完毕,成功看到COM口了。我个人估计是因为GHOST系统不能针对不同品牌的驱动造成的。简单些说可能是GHO系统面向所有电脑,而原装针对性较强,会加装底层驱动。

网友:
嘚瑟一下读出来的端口。。。心中一片不能言喻的愉快。
感谢WangFuChong大哥,感谢QinKai大哥。
的确是GHOST系统的问题,其实也建议不要用GHOST系统了。。。原装的一样好用,也一样省时。

成功读取端口

成功读取端口

网友:
我没说质疑呀
我是问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如你所说。
再问一个问题:LaunchPad盒子附带的32768HZ晶振要不要上到板子上面去?我发现MSP430不上晶振也可以用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装的是微软一步一步安装过去的,GHOST是备份系统用的,是安装完的系统再一下子解压出来的,可能是不能太针对不同的电脑吧。

个人的看法而已,但是刚刚百度了一下,貌似说很多GHO系统被偷偷植入一些不好的东西额,而且为了速度,删了很多普通用户不用的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部有数控振荡器DCO,默认是8M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说那个32768HZ可以接上去,然后在MSP里面选择使用使用外部晶振,就可以有电子表功能?

网友:
430的驱动那个需要tusb3410的驱动。你装下3410这芯片的驱动

网友:
430的驱动那个需要tusb3410的驱动。你装下3410这芯片的驱动,avr5.几以上是带着个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系统问题。的确是GHOST系统的问题。
驱动什么的现在已经弄完,装的就是TUSB里面的驱动(IAR FOR MSP430里面Drives文件夹的驱动),正常工作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几个东西:
(1) IAR FOR MSP还是TI的CCS适合我这种刚解除的新手?
(2)用的是G2553,20脚的。不知道直接5v供电会不会烧掉芯片。。。最高能承受几伏电压?手册上说听说最低能在1.8V还是1.1V电压以上工作。
(3)问一个模拟电路的问题:固定降低1V或2V电压,该怎么降?

网友:
IAR。430最高电压不超过3.6V。一般接3.3.  。至于降压。用减法器不就行了。减1-2V。自己设计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