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气压计能否用于称重的问题

楼主:
问一下关于气压计能否用于称重的问题

曾经想有一个天平,街上逛了逛,问了两家,貌似不便宜,问多了容易遭人鄙视。没舍得
平常经常会遇到什么几克几十克重的,烦呀,不知道该多少。(很奇怪,多少吃来吃去,有为了小孩的教育培养,有几个买过这类器材的么?)

以后有了一个德州仪器的无线运动手表,曾经想过能不能利用气压计来称重呀,由于没有很好的机械加工之类的条件,也只是闪过这个念头,没多想

虽然中学物理学得还可以,不过现在都忘了

大家说说能不能有可能实现?

例如一个U型管,装上水,一边密封气压计,一边称重(浮在水上)

哪位能不能给个计算什么的,能不能实现?还有气压计一般有最高压力限制,如果能实现称重,能称多少?

不知道想法是不是可笑,发在休闲版块,权当大家业余娱乐吧

网友:
想法很有嚼头,,,
中学物理的东西确实记不住了
不过还记得,在一定质量气体的体积与其压强的乘积是定值,前提是温度不变时,可以计算出要测物体的体积,然后根据密度比重之类的算重量,,,,事先还得知道称重东西的密度比重之类的,,
不过可以发挥想象,,呵呵

网友:
称重结构很重要,自己DIY估计较难实现。
厨房秤应该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吧,需要的话买一个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没怎么想
如果把U型管拉直,底部是毛细管和气压计相连呢?

网友:
反正不是等于把压强传导到气压传感器上去了么?不就是等于物体重量和被称物所在水面积的关系么?
哎呀,老了,脑袋更迷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一端封闭U形管水银气压计是不可以称重的。
用膜片式气压计,去掉弹簧,代之以承盘(放置待称重物体),倒是可以。不过,相比于弹簧秤,毫无优点。

网友:
稳态的东西能计算出来吧?

好,仅理论上吧,不考虑实际的气压传感器的灵敏度够不够之类的,这些恰恰需要计算

假设U型管两边截面积相同或者一定比例。倒入一定量水,水平平衡后左边密封,在右边倒入一定高度的水(平衡前的),平衡后左边空气的压压强不能计算出来么?空气的问题能不能通过校准来计算?

假设浮在右边水面上的承载工具是一个形状规则密度均匀重量已知的物体例如圆柱形的木头(被称重物体放在木头上),放在一个截面积和U型管相同的一段密封装有水柱形管子中引起的水面升高不能计算出来么?

如果都可以计算出来,实际误差怎样是另外一回事,也许有些可能的影响因素其实在公式等式中约去

网友:
呵呵,讨论归讨论,这么麻烦,实际还真不如用这个:

网友:
贴在这里当作保存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6%83%B3%E6%B0%94%E4%BD%93%E7%8A%B6%E6%80%81%E6%96%B9%E7%A8%8B

网友:
利用密封管道的气压来称重没有实用性。首先气压跟温度有关,而且影响很大,其次,你构想的装置反而很复杂,几乎没有自制的可行性(比如活塞),而且成本很高。
低成本的微量称重很简单,自制机械式天平一根筷子就可以,我小时候这么玩过,只要你能弄到砝码,或者利用一台天平来自制砝码。非微量称重用弹簧秤,价格也很低。

网友:
说得是

不过就理论来说,气压和温度的关系在短时间也许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很赞成这个做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是天方夜谭,即使可以也不会准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解错误。
温度的变化在一天内都会很明显,还跟日晒等多种因素有关,除非你每次称重前先校准,此时的温度变化误差才可以忽略。估计你讲那些话时其实就是想的这一点,但可惜,这没有可操作性。你在某温度下定好标,你可以想像,一年中有多少时候的气温恰好与该温度差不多?另外还有大气压的变化问题没说呢。

网友:
每次测量肯定需要校准一次呀
有段空气在哪儿的。应该软件都要提示必须有校准步骤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校准需要标准参考物的,比如砝码、秤砣之类。总之,气压法很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