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采样电源电压时的分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F149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源电压,用的内部2.5V标准电压,电源电压最大4V,所以我用10K的电阻分压,可是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网友:
你先看看单片机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最好把采样部分电路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430电源电压不超过3.6,你用4V?另外如果我理解错了。分压后你用电压表测下那电压是多少。如果是对的就是你程序错了。

网友:
最好用运放作电压跟随,用电阻的话误差大

网友:
第一步测试ADC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