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stm32串口通讯卡死啦

楼主:
求高手,求大神指导stm32串口通讯怎样从键盘上键入一个字符串然后打印出字符串,即输入什么输出什么

网友:
什么键盘?和stm怎么连接的?

网友:
就是串口通讯中,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比如怎样实现10000-x

网友: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你测试的话,用查询方式,当STM32查询到接收标志位后,读取接收寄存器,然后把收到的数给发送寄存器,让发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