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收到EEWORLD发的NXP奖品星空万年历

楼主:
秀秀收到EEWORLD发的NXP奖品星空万年历
在EEWORLD回答问题抽奖得的

本来是个电脑内胆包,换成了这个。也好,包不常用,这玩意倒是随时用得着。

功能:
台式万年历电子钟
带温度显示
有按键操作则显示有背光
闹铃和贪睡闹铃
音乐闹铃功能,多首和弦音乐/自然声
音乐可随时按键操作播放并可设定播放时间长度
倒计时功能
七彩星空头随音乐节奏动感投射(白天看好像只有三原色动感图案,可能晚上不一样)

有一点奇怪,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就是显示屏水平看过去,显示不清楚,眼睛高于显示屏一定高度才看的清楚,不知道是否视角故意这样设计的,一般这个种放置的位置较低?
还有,要是能显示农历就好了

拆解图

哦,别忘了NXP标记

网友:
今天午饭前时间收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给拆了

网友:
真快啊,玩电子都喜欢看本质

网友:
真牛,每次你都拆,佩服啊

网友:
在电子工程师面前,这些电子产品一点神秘感都没有
电子工程师爱扒衣服

网友:
不知道里面是用什么芯片做的

网友:
刚收的就给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给拆了

使用的新东西都拆开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哦

网友C:
我的液晶摔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液晶摔裂了

那就等于破烂了,难看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好的东东,你收到就拆,你搞坏了怎么办

网友D:
晚上是不是可以点灯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要三节7号电池,几个月前收的。收到后试了试功能,就再也没用了

网友E:
这东西很奇怪啊,收到东西手头上没有7号电池,我用电源箱给了4.5V液晶显示不出来,然后打到6V都不显示,只是背光亮了,最后用3节7号电池居然完好运行。测了下电压没错啊,三节也就4.6V这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好,楼主给拆解了,可以参考,,
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我还没搞到电池呢,星空好看不?

网友:
想看看星空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很奇怪啊,收到东西手头上没有7号电池,我用电源箱给了4.5V液晶显示不出来,然后打到6V都不显示,只是背光亮了,最后用3节7号电池居然完好运行。测了下电压没错啊,三节也就4.6V这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成了两组电源,3V和4.5V,所以你只相当于接了4.5V,3V没供电,当然工作不正常了。而且好像3V应该是核心电压,时钟计时什么的就是用这个。你接3V就能显示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晚上是不是可以点灯

可以长时间播放内存的几首乐曲,播放的同时顶部投射出随节奏变化的彩色图案(在天花板或者白墙上),算是可能有点罗曼提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成了两组电源,3V和4.5V,所以你只相当于接了4.5V,3V没供电,当然工作不正常了。而且好像3V应该是核心电压,时钟计时什么的就是用这个。你接3V就能显示计时
是哦,我看你的照片电池盒那里有三个引线,那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bi you te 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