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6+Jlink v8环境下调试LPCXpresso LPC1200 REVB

楼主:
昨天刚收到LPCXpressoLPC1200 REVB 开发板,就想着先了解一下,在NXP官网上下载的资料上都是关于用NXP官方提供编译器来开发的,我个人感觉官方给的编译器不如第三方编译器好用,比如开发TI的MSP430,我相信大多数人会用IAR,而不用CCS,当然开发TI的DSP还得用CCS(这是我个人感觉,可能不正确)。于是我想用KEIL 4.6来调试这款芯片。
把板子用USB与电脑连上后,发现USB驱动装不上,后来查了下貌似只有官方的编译器才具有这个USB驱动,算了还是用JLINK来调试吧。
首先我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些DEMO程序,是基于KEIL的,不过不是这个板子的,其实都差不多,却是省的自己建工程了,其实建立工程的步骤和STM32、LM4F系列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库函数,相信大家都用过STM32或LM4F,应该知道如何做,这里就不说了。LPC1227的RAM只有8K,如果在RAM里调试较大的程序就不行了,所以这里主要是在FLASH里调试程序。
         先说外部电路如何连。板子上的J4LPC-LINK和主板的连接部分,上面靠焊锡连接了。先把除电源和地之外的其余连接端的焊锡都去掉,断开LPCLINK和板子的连接(不去掉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我是去掉了,大家可以先不去掉试试)电源和地不断是因为还要靠USB来供电了。然后在主板上的部分焊上插针,再把这些插针对应着和JLINK转接板连起来,从上到下的信号分别是 3V3SWDIOSWCLKSWONCRESETEXT_POW(这个不连)GND,没用LPCLINK上的J5,那个插针的距离太小了。在这里调试用SWD模式。
         硬件连接部分说完了,再说KEIL如何设置。
    Option里,主要是设置Debugutilities.
debug页如下图所示

网友:
Utilities页如下图所示

网友:
其中Setting 里面:
Debug页:

网友:
Trace 不用管,Flash Download页:

网友:
我的测试程序主函数如下:
int main (void)
{                       /* Main Program                       */
IOCON_PIO_CFG_Type PIO_mod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1); /* Generate interrupt each 1ms   */
SYS_ConfigAHBCLK(SYS_AHBCLKCTRL_GPIO2, ENABLE);
PIO_mode.type = IOCON_PIO_0_7;
IOCON_SetFunc(&PIO_mode);
GPIO_SetDir(LPC_GPIO0, 7, 1);
GPIO_SetLowLevel(LPC_GPIO0, 7, 1);
  for(;;)
{
                   GPIO_SetHighLevel(LPC_GPIO0,7,1);
    Delay(500);                         /* Delay 500ms                        */
                   GPIO_SetLowLevel(LPC_GPIO0,7,1);
   Delay(500);                        /* Delay 500ms                       */
  }
}
程序下载进去,复位一下,板子上的LED就闪起来了。

欢迎各位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欢迎下载

欢迎下载

Keil 4.6 Jlink v8环境下调试LPCXpresso LPC1200 REVB.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nation: :carnation: 赞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多谢,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