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提问

楼主: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2
{
char Index[2];   //内码索引 是什么意思?
uint8_t Msk[24]; //点阵码数据大小 这个我大概知道意思
}GB12;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uchar Index[3]; ”为什么有些人写3;“char Index[2]; ”,有些人写2呢。

这里在lcd显示中结构体  是什么作用

网友:
通常在存储部分汉字的字模编码的时候,需要Index,用于查找指定的汉字。Index是汉字,Msk是此汉字对应的字模数据,这样才能查找到某个汉字的字模。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dex[2]表示两个字节存放一个汉字,那么Index[3表示什么?难道后面还有一个  /0  ?    忘了谢谢这么快的答复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两个字节就够了,多一个字节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可能是写程序者出于考虑在字符串赋值的时候保存结尾的\0吧

网友:
很有价值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