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使用心得之二:串口

楼主:
GPIO 控制LED灯很简单了,直接进入串口:
例程里的这两句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提示错误, GPIO_PA0_U0RX   GPIO_PA1_U0TX 未定义。
原因:
因为型号选择的是LM4F120,并不是TIVA C 123G,因为我的CCS里没找到这个型号,因而没有这个定义。
打开 pin_map 头文件
//*****************************************************************************
//
// TM4C123GH6PM Port/Pin Mapping Definitions
//
//*****************************************************************************
#ifdef PART_TM4C123GH6PM
//可能是没有选择这个型号,就没有定义这个宏吧

#define GPIO_PA0_U0RX           0x00000001
#define GPIO_PA0_CAN1RX         0x00000008

#define GPIO_PA1_U0TX           0x00000401
#define GPIO_PA1_CAN1TX         0x00000408

改正方法:
把 GPIO_PA0_U0RX   GPIO_PA1_U0TX 换成对应的数字  0x00000001  0x00000401 即可。
运行程序,串口输出信息。

网友:
补充一下:可以使用库里的  utils 文件夹 下的  uartstdio 文件,直接往串口1里写程序,支持格式化输出。
首先初始化,配置串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UARTClockSourceSet(UART0_BASE, UART_CLOCK_PIOSC);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StdioConfig(0, 115200, 16000000);
然后可以直接使用串口:
UARTprintf("UART0 Configured O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