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运放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
我今天在学下个MC33172运放输出,在开环的状态下,正电源给15V 负电源给-15V,输入脚是悬空,VOUT1= 14.98 V  VOUT2=-14.98,
为什么输出是一个正一个负的呢?这是正常的吗?请教下各位老师,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正常。
你的运放“输入脚是悬空”,此时输出不定,多半是正向饱和或者负向饱和。你测量出的恰是一个正向饱和,一个负向饱和。

网友:
运放的增益是相当大的。输入端稍有差别、或稍有干扰就有可能使输出到是大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进一步验证这个运放好坏呢?因为我不太懂那个规格书里的输出高电压VOH,输出低电压VOL,我想进一步去验证这个VOL VOH ,谢谢老师解答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运放输出正向已经高于13.6V,负向已经低于-13.6V,不必再验证。

网友:
“我今天在学下个MC33172运放输出”
运放型号成千上万,不可能一个一个学。

网友:
是好的。没有输入,就比如没有信号输入,或者理解进去的都是极小的噪声,把他看成比较器,输出高或低,在正常不过了,觉得还有必要验证的话就设计成放大电路

网友:
你可以在输出端像测试条件给的接10k电阻负载,也就是在轻载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