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本是想用于24c16,但是24c02OK,24c16就不行

楼主:
main的程序:  串口打印输出的结果一直是0xff.  为什么呢? 谢谢! 用于24c02正常。
  int main(void){
        u8 i,datatemp[8];
         union data //存储时用联合体
{
double ini;
  vu8 SaveDataStyle[8];
}SaveSetting;

//SaveSetting.ini=34.2562;
SaveSetting.ini=34;

//        u32 datatemp1;

  USART1_Config();
  I2C_Configuration();//配置I2C IO端口
  Led_Configuration();

  while(1)
          {

AT24CXX_WriteOneByte(0x01,SaveSetting.SaveDataStyle[0]);
AT24CXX_WriteOneByte(0x02,SaveSetting.SaveDataStyle[1]);
AT24CXX_WriteOneByte(0x03,SaveSetting.SaveDataStyle[2]);
AT24CXX_WriteOneByte(0x04,SaveSetting.SaveDataStyle[3]);
AT24CXX_WriteOneByte(0x05,SaveSetting.SaveDataStyle[4]);
AT24CXX_WriteOneByte(0x06,SaveSetting.SaveDataStyle[5]);
AT24CXX_WriteOneByte(0x07,SaveSetting.SaveDataStyle[6]);
AT24CXX_WriteOneByte(0x08,SaveSetting.SaveDataStyle[7]);
printf("\r\nthiis %f",SaveSetting.ini);

datatemp[0]=AT24CXX_ReadOneByte(0X01);
  datatemp[1]=AT24CXX_ReadOneByte(0X02);
datatemp[2]=AT24CXX_ReadOneByte(0X03);
    datatemp[3]=AT24CXX_ReadOneByte(0X04);
         datatemp[4]=AT24CXX_ReadOneByte(0X05);
  datatemp[5]=AT24CXX_ReadOneByte(0X06);
datatemp[6]=AT24CXX_ReadOneByte(0X07);
    datatemp[7]=AT24CXX_ReadOneByte(0X08);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0]);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1]);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2]);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3]);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4]);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5]);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6]);
printf("\r\nthis is a %x\n",datatemp[7]);

          }
}
I2C部分的程序如下: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delay_us(4);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1);
        IIC_SCL=1;
        delay_us(1);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1);
        IIC_SCL=1;
        delay_us(1);
        IIC_SCL=0;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
        delay_us(1);
        IIC_SCL=1;
        //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0;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
   for(t=0;t<8;t++)
           {
             if((txd&0x80)>>7)
                  IIC_SDA=1;
          else
                  IIC_SDA=0;
          txd<<=1;
          delay_us(1);
          IIC_SCL=1;
          delay_us(1);
          IIC_SCL=0;
         delay_us(1);
           }
}

/*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void AT24CXX_WriteOneByte(u16 WriteAddr,u8 DataToWrite)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WriteAddr/256)<<1));//发送器件地址,数据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WriteAddr%256);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ToWrite);//发送字节
  IIC_Wait_Ack();
  IIC_Stop();
// delay_us(10000);//10ms
}

/*指定地址写入指定个数的数据 this is different to play*/
void AT24CXX_Write(u16 WriteAddr,u8 *pBuffer,u16 NumToWrite)
{
  while(NumToWrite--)
          {
           AT24CXX_WriteOneByte(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
         pBuffer++;
          }
}

/*读一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 ack=0,发送NACK */
u8 IIC_Read_Byte(u8 ack)
{
  u8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IIC_SCL=0;
    delay_us(1);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
                receive++;
//        delay_us(1);
          }
  if(!ack)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指定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u8 AT24CXX_ReadOneByte(u16 ReadAddr)
{
    u8 temp=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ReadAddr/256)<<1));//发送器件地址,数据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adAddr%256);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ReadAddr/256)<<1)+1); //进入接收模式
        IIC_Wait_Ack();
    temp=IIC_Read_Byte(0);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temp;

}

/*指定地址读出指定个数的数据 THIS NOT USE*/
void AT24CXX_Read(u16 ReadAddr,u8 *pBuffer,u16 NumToRead)
{
        while(NumToRead)
        {
                *pBuffer=AT24CXX_ReadOneByte(ReadAddr++);
                pBuffer++;
                NumToRead--;
        }
}

//在AT24CXX里面的指定地址开始读出长度为Len的数据
//该函数用于读出16bit或者32bit的数据.
//ReadAddr   :开始读出的地址
//返回值     :数据
//Len        :要读出数据的长度2,4
u32 AT24CXX_ReadLenByte(u16 ReadAddr,u8 Len)
{
        u8 t;
        u32 temp=0;
        for(t=0;t         {
                temp<<=8;
                temp+=AT24CXX_ReadOneByte(ReadAddr+Len-t-1);
        }
        return temp;
}

//在AT24CXX里面的指定地址开始写入长度为Len的数据
//该函数用于写入16bit或者32bit的数据.
//WriteAddr  :开始写入的地址
//DataToWrite:数据数组首地址
//Len        :要写入数据的长度2,4
void AT24CXX_WriteLenByte(u16 WriteAddr,u32 DataToWrite,u8 Len)
{
        u8 t;
        for(t=0;t         {
                AT24CXX_WriteOneByte(WriteAddr+t,(DataToWrite>>(8*t))&0xff);
        }
}

网友A:
16需要配合页地址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需要配合页地址操作。。。
您好,能举个例子不?

网友:
这两种器件的“高位地址字节”表示的意义不一样。

高位地址字节各位的意义:bit0是“读写”,两种是一样的,
24c02:24c02的bit1、bit2、bit3是对应的芯片硬件的引脚,也可以说是寻址“芯片”,因为同一总线可挂接          多个24c02芯片
24c16:24c16的bit1、bit2、bit3是对应的片内a8、a9、a10地址,也可以说是页面寻址,同一总线只可挂接 1个24c16芯片,所以不需要寻址“芯片”。
bit7、bit6、bit5、bit4是芯片类型(使用24cxx是固定的)

如果你直接那24c02的程序用在24c16上,因对只有一片24c02的系统来说,其高3位的地址是固定的,所以可以访问的容量和24c02一样,只有一页。当然如果你将页面地址也按要求进行变化就可以访问全部容量了。

网友:
自己再想想办法吧。楼上说的,我注意到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
4楼分析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