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

楼主:
本人大学僧一枚,刚刚接触Linux和嵌入式。现在正在学习beaglebone,请问哪位大神这儿有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能否发个下载链接或者网盘共享链接。在下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资源。在此谢过各位啦。

网友:
现在有6.0的,找这个版本的作甚?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版本中将arm-arago-linux-gnueabi-gcc换成了arm-linux-gnueabihf-gcc,可为什么我编译后下载到beaglebone中无法运行啊。一直提示我没有这个文件或目录。可文件明明就在这个目录下呀。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是不是用了printf
之类的函数?google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用了printf 函数之类的话我以前也遇见过,但是怎么解决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