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DC-DC直流稳压电源,求指导

楼主:
用软件仿真的时候发现multisum里没有IR2110,TL494之类的芯片,求助大神,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网上也没找到芯片库,自己搭的话时间来不及

网友:
不用仿真。自己搭建库没干过。直接做东西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没搞过电子设计,连参数都不知道怎么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网上看看文档关于原理图解释,参数照着那个来试试,你这个没具体的指标只是能看效果就行,理论框架不是太大问题的。

网友:
multisum是用来作电路仿真的,可以验证设计的正确性,但不是设计电路的工具。所以,电路上的知识还是应该学一学的。

网友:
建议还是以实际为主,,软件仿真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