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基于锂电池的系统的电源设计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由 锂电池供电的STM32项目。
  供电电压为3.3v。对锂电池充电想采用两种方式:1,使用外置的220v专用充电器。2,使用usb充电。(两种方法不会被同时使用)
  但是不太明白锂电池对板供电的设计方法。
  之前了解到,需要 电源管理电路 对锂电池和整个系统做电源协调,那···是否还需要DC-DC模块呢?
  还有就是,要想实现对usb充电并进行监测,是否还需要额外的ic?

  麻烦大湿们解答一下菜鸟的问题~~ 谢谢

网友:
虽然两种充电方法不会同时使用,但是你的设计可以两种方法使用同一个电路,只要输入电压一致为5V就好了,不需要DC-DC仅需一片电源管理IC就好了,底层本可以选用TP4054等,如果资金充裕则选用功能强大的IC,ti不少这样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不能再细说一下"功能强大的ic"的含义,给我这个小白补一补课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案是使用5V输入的线性锂电池充电芯片,锂电池则采用自带保护板的,这样管理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做一个低电压指示和一个充电指示再加上防反接即可。充电电路最好内置,这样外接一定电压范围的直流电源即可对电池充电,同时也兼容了USB充电。
5V输入线性锂电池充电芯片很多,LT、MAXIM等公司都有,而且有大量廉价的国产货,价格只有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