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如何进行无线定位

楼主:
我想用2530进行无线定位,然后我发现都是2430的资料,可以用吗?那么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重新修改

网友:
具备定位功能的只有CC2431带定位引擎,其他要实现需要根据RSSI软件上处理,

网友A:
原则上,只要有场强输出的接收机都可以,当然,算法要自己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只要有场强输出的接收机都可以,当然,算法要自己写。

前辈,是否能加一下您的好友,向您请教一些关于无线电测距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是否能加一下您的好友,向您请教一些关于无线电测距方面的知识?

有问题,在论坛提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