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源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TI有30A有集成MOSFET的buck

楼主:
这么大电流的buck温升肯定是个严峻的问题,很多大电流的buck都是分离式的mos,所以看到这个我非常的诧异。

这“对”mosfet非常好,上5下2,相当不错。
我估算了下服务器之类的应用的情况,假设输入是12V,输出1V,这个假设应该比较折衷。
下管的导通损耗还是比较明显的,毕竟扛不住电流大。
P=0.002x30x30x(1-1/12)=1.65W.

看来得益于封装和下管的优势,温度还是hold的住的。捏了一把汗

网友:
官方显示:该芯片TPS53355 是一款具有集成 MOSFET 的 D-CAP™ 模式,30A 同步转换器。 它被设计用于易于使用、低外部组件数量和空间有限的电源系统。这个器件特有 5mΩ/2.0mΩ 集成 MOSFET,精准 1%,0.6V 基准和集成的升压开关。 具有竞争力的特性包括:1.5V 至 15V 的宽转换输入电压范围、极低的外部组件数量、用于超快速响应的 D-CAP™ 模式控制、自动跳跃模式操作、内部软启动控制、可选频率和无需补偿。转换输入电压介于 1.5V 至 15V 之间,电源电压从 4.5V 至 25V,而输入电压范围为 0.6V 至 5.5V。此器件采用 5mmx6mm,22 引脚四方扁平无引线 (QFN) 封装,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 -40°C 至 85°C。

看来这颗芯片有升压专长,,
真正最大30A的时候是考验我们使用者设计能力的时候,什么电感量, 工作频率设置合理否, 或PCB布板都是小心翼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里应该是给上管用的自举电路。
看了下价格,真是好马配好鞍,$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