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AM335X touch panel 控制

楼主:
請問AM335X Starter Kit 要如何控制

網路上查到的資料就只有開啟Touch/ADC 的 Kernel driver
之後怎麼寫AP去讀取座標都沒看到

有前輩知道要如何控制嗎?

网友:
没研究过,关注
===================================

网友:
你使用的是linux还是android
是要读取lcd还是触摸屏的坐标呢,如果要读取触摸屏的坐标,以7846芯片为例子,内核里面已经支持读取触摸屏的坐标,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