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DC中的过流保护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
一直比较疑惑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精确的测量往往需要取样电阻来实现。
但是在很多DCDC控制器中,实现过流保护的设置电阻都直接连接在了续流MOS的驱动级上。
今天找到了答案,还是使用了Rds检测的方法:(宝岛的半导体产品是非常优秀的)
下面的这段解释来自RT8108的手册:
The RT8108 series employ an elaborate topology for OCP setting, which eliminates controller pin count. Connect a resistor from LGATE to GND to set the OCP level as shown
in Figure 2.

When the VCC exceeds the POR threshold at power up,LGATE is internally floating and enters tri-state. An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IOCSET then flows through ROCSET to
determine the OCP threshold voltage. The voltage across the ROCSET is stored as the over current level for OCP.After that, the current source is switched off, and LGATE
leaves the tri-state and prepared for the soft-start. Therefore,no extra pin is required to set the OCP threshold. The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IOC is only activ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fter VCC POR. The ROCSET can be determined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here IOCSET is 25uA (typical), IMAX represents the allowed maximum inductor peak current.
简单的来见就是在芯片上电的过程中,芯片乘着LGATE处于float的状态,检测内部恒流源流过外部设置电阻的电压。然后锁存这个电压,这个电压就作为过流保护的门限电压。
剩下的我想应该就是检测下管导通的时候phase到地的电压。
有兴趣的请看手册:http://www.richtek.com/product_detail_inc.jsp?p=RT8108
(PS:我不是打广告的,这个手册好在解释了这个过程 )
公式中的2x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有个2倍的关系在里面。我的理解应该是 :Rocset X Iocset = Rds(ON)x Imax

网友:
这个是能驱动两个DC / DC控制器N-MOSFET的.
IOCSET25uA的(典型值),IMAX表示允许最大电感峰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