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下载中心鼎力奉献(三)让我们来学学汇编语言

楼主:
EEWORLD下载中心鼎力奉献(三)让我们来学学汇编语言

      现在很多人可能对“汇编语言”有些陌生了,甚至现在很多学单片机的人都已经几乎记不起来汇编语言“长什

么样了”!
      我们把时间向前推到10~15年前,汇编语言在那个年代是编程的主力军,尤其在嵌入式系统编程中,汇编

语言的霸主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嵌入式开发人员都用C语言或者更高级的语言来进行开发了!汇编语言差不多已经被扔到故

纸堆里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还要列出这个专辑呢?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汇编代表了计算机的固有逻辑,高级语言相当于计算机固有逻辑和人类固有逻辑的过渡,存在很多为了适应人类逻辑而对计算机逻辑的曲解。学习并真正理解汇编(主要是理解汇编)对学习编程是非常重要的
二、汇编语言可以直接控制硬件,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硬件驱动程序的运行速度是最快的
三、 所有可编程计算机都向人们提供机器指令,通过机器指令人们能够使用机器的逻辑功能。
        所有程序,不论用何种语言编制,都必须转成机器指令,运用机器的逻辑功能,其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机器的逻辑功能,软件系统功能构筑其上,硬件系统功能运行于下。
四、汇编语言直接描述机器指令,比机器指令容易记忆和理解。通过学习和使用汇编语言,能够感知、体会、理解机器的逻辑功能,向上为理解各种软件系统的原理,打下技术理论基础;向下为掌握硬件系统的原理,打下实践应用基础。
五、学习汇编语言,向上可以理解软件,向下能够感知硬件,是我们理解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最佳起点和最有效途径。

总之一句话:汇编语言是我们理解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最佳起点和最有效途径

所以我们还是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汇编语言的。

本专辑收录了一些汇编语言的教程以及汇编语言知识介绍,还特意搜罗了一篇介绍汇编语言上机操作的教程,最后又附带了一个汇编语言指令表和汇编指令查询器。

相信通过这个专辑,可以使大家对汇编语言能有足够的理解,从而能为我们以后的嵌入式系统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王爽汇编语言第二版(全部)

王爽汇编课后答案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现代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Windows环境下32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汇编程序设计

微机原理电子教案

汇编指令查询器V1.20

汇编语言指令集

汇编语言编程艺术(PDF)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知识

汇编零起点教学

汇编语言 chm资料全集

汇编集成编辑器软件工具V1.05

汇编语言全接触

x86汇编语言教程

汇编指令的英文释义

Win32.汇编

网友: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1章绪论11.1汇编语言概述11.1.1汇编语言11.1.2汇编语言的特点21.1.3恰当地使用汇编语言31.2数据的表示和类型41.2.1数值数据的表示41.2.2非数值数据的表示61.2.3基本数据类型71.3Intel系列CPU简介81.3.18位微处理器81.3.216位微处理器91.3.332位微处理器11131.4习题1428086/8088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152.18086/8088寄存器组152.1.18086/8088 CPU寄存器组152.1.2标志寄存器172.2存储器分段和地址的形成192.2.1存储单元的地址和内容192.2.2存储器的分段202.2.3物理地址的形成202.2.4段寄存器的引用212.38086/8088的寻址方式222.3.1立即寻址方式232.3.2寄存器寻址方式232.3.3直接寻址方式232.3.4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242.3.5寄存器相对寻址方式252.3.6基址加变址寻址方式262.3.7相对基址加变址寻址方式272.48086/8088指令系统282.4.1指令集说明282.4.2数据传送指令292.4.3堆栈操作指令322.4.4标志操作指令342.4.5加减运算指令362.4.6乘除运算指令412.4.7逻辑运算和移位指令442.4.8转移指令512.5习题583章汇编语言及其程序设计初步633.1汇编语言的语句633.1.1语句的种类和格式633.1.2数值表达式643.1.3地址表达式673.2变量和标号673.2.1数据定义语句673.2.2变量和标号703.3常用伪指令语句和源程序组织733.3.1符号定义语句743.3.2段定义语句753.3.3汇编语言源程序的组织793.4 顺序程序设计813.4.1顺序程序举例813.4.2简单查表法代码转换833.4.3查表法求函数值853.5分支程序设计863.5.1分支程序举例863.5.2利用地址表实现多向分支913.6循环程序设计943.6.1循环程序举例943.6.2多重循环程序举例1033.7习题1064章子程序设计和DOS功能调用1104.1子程序设计1104.1.1过程调用和返回指令1104.1.2过程定义语句1154.1.3子程序举例1164.1.4子程序说明信息1184.1.5寄存器的保护与恢复1194.2主程序与子程序间的参数传递1214.2.1利用寄存器传递参数1214.2.2利用约定存储单元传递参数1234.2.3利用堆栈传递参数1254.2.4利用CALL后续区传递参数1274.3DOS功能调用及应用1294.3.1DOS功能调用概述1294.3.2基本I/O功能调用1304.3.3应用举例1324.4磁盘文件管理及应用1414.4.1DOS磁盘文件管理功能调用1414.4.2应用举例1434.5子程序的递归和重入1504.5.1递归子程序1504.5.2可重入子程序1514.6习题1525章输入输出与中断1555.1输入和输出的基本概念1555.1.1I/O端口地址和I/O指令1555.1.2数据传送方式1565.1.3存取RT/CMOS RAM1575.2查询方式传送数据1605.2.1查询传送方式1605.2.2读实时钟1615.2.3查询方式打印输出1625.3中断1645.3.1中断和中断传送方式1645.3.2中断向量表1655.3.3中断响应过程1685.3.4外部中断1685.3.5内部中断1705.3.6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1725.3.7中断处理程序的设计1735.4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1745.4.1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概述1745.4.2键盘输入1755.4.3显示输出1785.4.4打印输出1885.5 软中断处理程序举例1915.5.1打印I/O程序1915.5.2时钟显示程序1945.6习题1976章简单应用程序的设计2006.1字符串处理2006.1.1字符串操作指令2006.1.2重复前缀2056.1.3字符串操作举例2086.2十进制数算术运算调整指令及应用2156.2.1组合BCD码的算术运算调整指令2156.2.2未组合BCD码的算术运算调整指令2166.2.3应用举例2186.3DOS程序段前缀和特殊情况处理程序2246.3.1DOS程序段前缀PSP2246.3.2Ctrl+C键和Ctrl+Break键的处理2286.4TSR程序设计举例2346.4.1驻留的时钟显示程序2346.4.2热键激活的TSR程序2366.5习题2387章高级汇编语言技术2417.1结构和记录2417.1.1结构2417.1.2记录2467.22497.2.1宏指令的定义和使用2507.2.2宏指令的用途2517.2.3宏指令中参数的使用2537.2.4特殊的宏运算符2547.2.5宏与子程序的区别2567.2.6与宏有关的伪指令2567.2.7宏定义的嵌套2587.3重复汇编2607.3.1伪指令REPT2607.3.2伪指令IRP2617.3.3伪指令IRPC2627.4条件汇编2627.4.1条件汇编伪指令2637.4.2条件汇编与宏结合2657.5源程序的结合2687.5.1源程序的结合2687.5.2宏库的使用2717.6习题2738章模块化程序设计技术2758.1段的完整定义2758.1.1完整的段定义2758.1.2关于堆栈段的说明2808.1.3段组的说明和使用2818.2段的简化定义2858.2.1存储模型说明伪指令2858.2.2简化的段定义伪指令2858.2.3存储模型说明伪指令的隐含动作2888.3模块间的通信2898.3.1伪指令PUBLIC和伪指令EXTRN2898.3.2模块间的转移2918.3.3模块间的信息传递2938.4子程序库2988.4.1子程序库2988.4.2建立子程序库2988.4.3使用举例3018.5编写供Turbo C调用的函数3038.5.1汇编格式的编译结果3038.5.2汇编模块应该遵守的约定3068.5.3参数传递和寄存器保护3078.5.4举例3098.6习题313第二部分提 高 部 分第980386程序设计基础3149.180386寄存器3149.1.1通用寄存器3159.1.2段寄存器3159.1.3指令指针和标志寄存器3169.280386存储器寻址3169.2.1存储器寻址基本概念3179.2.2灵活的存储器寻址方式3189.2.3支持各种数据结构3209.380386指令集3209.3.1数据传送指令3219.3.2算术运算指令3269.3.3逻辑运算和移位指令3279.3.4控制转移指令3309.3.5串操作指令3349.3.6高级语言支持指令3379.3.7条件字节设置指令3409.3.8位操作指令3429.3.9处理器控制指令3459.4实方式下的程序设计3469.4.1说明3469.4.2实例3489.5习题35810章保护方式下的80386及其编程36110.1保护方式简述36110.1.1存储管理机制36110.1.2保护机制36310.2分段管理机制36410.2.1段定义和虚拟地址到线性地址转换36410.2.2存储段描述符36610.2.3全局和局部描述符表36910.2.4段选择子37010.2.5段描述符高速缓冲寄存器37110.380386控制寄存器和系统地址寄存器37210.3.1控制寄存器37210.3.2系统地址寄存器37410.4实方式与保护方式切换实例37510.4.1演示实方式和保护方式切换的实例(实例一)37610.4.2演示32位代码段和16位代码段切换的实例(实例二)38210.5任务状态段和控制门38910.5.1系统段描述符38910.5.2门描述符39010.5.3任务状态段39210.6控制转移39510.6.1任务内无特权级变换的转移39510.6.2演示任务内无特权级变换转移的实例(实例三)39710.6.3任务内不同特权级的变换40810.6.4演示任务内特权级变换的实例(实例四)41010.6.5任务切换42010.6.6演示任务切换的实例(实例五)42210.780386的中断和异常43110.7.180386的中断和异常43110.7.2异常类型43310.7.3中断和异常的转移方法43710.7.4演示中断处理的实例(实例六)44210.7.5演示异常处理的实例(实例七)45010.7.6各种转移途径小结46510.8操作系统类指令46610.8.1实方式和任何特权级下可执行的指令46710.8.2实方式及特权级0下可执行的指令46810.8.3只能在保护方式下执行的指令47010.8.4显示关键寄存器内容的实例(实例八)47310.8.5特权指令47710.9输入/输出保护47710.9.1输入/输出保护47710.9.2重要标志保护48110.9.3演示输入/输出保护的实例(实例九)48110.10分页管理机制49210.10.1存储器分页管理机制49210.10.2线性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49310.10.3页级保护和虚拟存储器支持49610.10.4页异常49810.10.5演示分页机制的实例(实例十)49910.11虚拟8086方式50610.11.1V86方式50610.11.2进入和离开V86方式50610.11.3演示进入和离开V86方式的实例(实例十一)51010.11.4V86方式下的敏感指令52210.12习题5231180486Pentium程序设计基础52511.180486程序设计基础52511.1.1寄存器52511.1.2指令系统52711.1.3片上超高速缓存53011.280486对调试的支持53511.2.1调试寄存器53511.2.2演示调试故障/陷阱的实例53811.3Pentium程序设计基础54311.3.1寄存器54311.3.2指令系统54511.3.3处理器的识别54811.3.4片上超高速缓存55311.4基于Pentium的程序优化技术55711.4.1流水线优化技术55711.4.2分支优化技术56411.4.3超高速缓存优化技术56711.5习题569第三部分上机实验指导第12章实验指导57212.1实验的一般步骤57212.2汇编器和连接器的使用57412.2.1MASM的使用57412.2.2LINK的使用57512.2.3TASM的使用57712.2.4TLINK的使用57812.3调试器DEBUG的使用57812.3.1启动和退出DEBUG57912.3.2命令一览58012.3.3利用DEBUG调试程序58212.4Turbo Debugger的使用58712.4.1启动和退出TD58712.4.2利用TD调试汇编程序588参考文献592附录Pentium指令与标志参考表593

网友:
现代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掌握先进微处理器芯片结构、微型计算机实现技术、计算机主板构成、各种接口技术原理及其应用编程方法;掌握汇编语言程序的编写方法,尤其掌握接口访问的方法。了解微机技术新的发展趋势,系统科学地获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训练;提高分析和设计接口的能力。不仅要学习微机各种接口电路的原理与作用,熟悉PC系列机接口电路,而且还要掌握常用接口的设计与分析方法,学会使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对接口进行编程,并具有一定的动手实验能力和接口应用程序的编写能力,为微机的深入应用和嵌入式系统SOC设计等的学习与实践打下良好基础。同时有兴趣的同学自学Windows 2000/XP驱动程序的编写方法。一定要下载和打印或复印电子讲义,课堂上注意听讲并及时记录教师课堂上补充的内容,认真独立完成作业,做好课程实验和自修实验、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1)抓住IBM PC/XT机基本结构这条主线,分析其基本结构,掌握各接口电路及可编程接口芯片的应用。2)进一步扩展和延伸CPU—从8086~Core 2 Duo,从实模式~保护模式;汇编语言-CPU及接口直接控制,16~32位汇编;总线—PCIUSB等; 中断—从实模式下的中断向量~保护模式下的中断描述符;从传统中断~PCI中断~串行中断 芯片组—从中大规模集成电路(8237825482558259等)~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82815EP82801BA)。第1章—CPU与整机:CPU的信号与工作模式、PC结构第11--软件如何控制CPU和接口:指令系统和汇编编程(在教师讲授重点的基础上,通过预习、实验与练习自学)  第2--CPU如何与MEMI/O设备通信:I/O接口与译码  第3--总线如何工作:总线标准(PCIUSB)  第4--I/O接口直接和MEM通信:DMA8237,全自学)  第5--I/O接口如何主动与CPU通信:中断技术(8259)  第6--I/O接口的定时与计数功能:(8254)  第7--I/O接口的并行通信:8255与打印机接口标准  第8--I/O接口的串行通信:串行通信协议与8250  10--I/O软接口技术:保护模式存储,WDM驱动程序编写(全自学)

网友:
Windows环境下32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Windows环境下32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让我们在轻松的背景知识介绍中开始Win32 汇编之旅。本章将对Win32 平台的历史和现状做简要介绍,同时对80386 处理器以及Windows 操作系统中涉及Win32 汇编的基础知识部分做快速充电。1.1 Win32 的软硬件平台1.1.1 80x86 系列处理器简史Win32 可以在多种硬件平台上运行,但使用最广泛的硬件平台是基于Intel 公司80x86 系列处理器的微型计算机。自1978 年6 月Intel 公司推出它的第一个16 位微处理器8086 以来,计算机技术就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8086 芯片的主频为4.43 MHz,集成的晶体管数大约为2.9 万个,运算器的位长为16 位,采用了20 条地址线,可以寻址的范围为220 个字节地址,即1 MB;1982年,该公司发布了80286 处理器,芯片上集成了12 万个晶体管,主频提高到了12 MHz。1985 年Intel 公司推出32 位的80386 处理器,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为27.5 万个,主频提高到了33 MHz,地址线则扩展为32 条,直接寻址的能力达到4 GB。80386 处理器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了多用户及多任务的需要,在芯片中增加了保护模式、优先级、任务切换和片内的存储单元管理等硬件单元。80386 的出现使Windows 和UNIX 等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可以在PC 上运行。直到现在,运行于80x86 处理器之上的多任务操作系统都是以80386 的运行模式为基础的。1989 年,Intel 公司推出80486 处理器,在芯片内集成了浮点处理器和8 KB 的一级缓存,片内的晶体管数达到了118 万个,并把主频提高到50 MHz~66 MHz。80486 处理器开始使用流水线技术,即在CPU 中由5~6 个不同功能的电路单元组成一条指令处理流水线,然后将一条指令分成5~6 步后再由这些电路单元分别执行,由此提高CPU 的运算速度。电路单元的数目就是流水线的深度。为了使计算机中的其他部件不至于成为CPU 速度发展的瓶颈,80486 处理器开始使用了倍频技术,即让处理器速度(CPU 主频)数倍于系统总线速度(外频)。从80386 开始,在Intel 公司向市场大量推出处理器芯片的同时,其他一些电脑公司和厂商如AMD 和Cyrix 等,也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处理器的开发和研制,并很快把研制出的产品推向市场。这些CPU 芯片和80386 芯片兼容,在编程上可以使用和Intel 处理器相同的指令集

网友:
汇编程序设计

汇编语言程序汇编语言程序下载介绍: 本书以“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为目标,以Intel 8086/8088CPU指令系统与Microsoft宏汇编MASM 5.0O 背景,系统介绍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全书共11章,分别介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源程序格式、程序的汇编与连接程序的调试方法;8086/8088指令系统;常用伪指令;循环、分支和了程序等基本程序结构及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宏汇编的使用;以中断为主的输入输出程序设计方法;多模块程序设计等。全书提供了大量程序实例,每章后均附有习题。本书适合初学者使用,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高职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人员学习汇编语言的自学参考书。

网友:
微机原理电子教案

微机原理电子教案:

第一章  微型计算机概述

1.1 微机发展概述

1.2  微机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工作过程

1.3 8086/8088微处理器

第二章 80868088的指令系统

2.1  8086/8088寻址方式

2.2 8086/8088 指令系统

第三章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1  汇编语言的基本元素

3.2  伪指令

3.3 汇编程序设计

第四章 存储器系统

4.1 概述

4.2 读写存储器 RAM

4.3 只读存储器 ROM

4.4 存储器芯片的扩展及其与系统总线的连接

4.5 高速缓冲存储器 Cache

4.6 虚拟存储器

第五章 中断系统

5.1 输入 / 输出数据的传输控制方式

5.2 8086/8088 中断系统

5.3 中断控制器 Intel8259A

第六章  DMA 控制器和定时 / 计数器

6.1 DMA 控制器 Intel8237

6.2 DMA 控制器 Intel8237

第七章 接口与并行通信

7.1 CPU 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

7.2 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 8255A

第八章 串行接口与通信

8.1 串行接口与通信概述

8.2 可编程串行接口芯片8251A

第九章 D/A A/D 转换与接口技术

9.1 从物理信号到电信号的转换

9.2 DAC 的一般工作原理

9.3 / 模转换器芯片( DAC )及其接口技术

第十章 总线技术

10.1 总线标准与总线体系结构

10.2 PC 总线

网友:
不错,看完能样样活都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