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m25p80/at45db041模拟SPI例程

楼主:
之前uS就因为这个地方卡住了好久。

想用m25p80做一个大容量存储。
因为其实挺多地方用到,比如现在想做一个现场存储测试数据的应用,也被卡了。

之前费了不少劲,网上能找到的资料和程序都很有限,弄了很久也没搞定。
甚至电路图都不知道是否有错。

所以,特别求一个能工作的例程
别的没啥要求,只要是 模拟SPI方式就可以了。什么单片机都可以。

如果有需要,只要验证可用,付费亦可。
多谢多谢!

网友:
真没用过,看数据手册一步一步的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
晚上回去找找吧,或许能找到。

网友:
晕,我这里也没有你这两个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用的大容量存储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at45db16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头也有一个 AD45DB041
估计是类似的,你能给我一个例程参考么?
只要是IO模拟SPI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对了,跟你请教一个也许不太值得俺们关心的事情....

ATMEL这家伙做存储器比较出名,也比较多。
但是,就像它的AVR一样,有时供货和价格会发疯。
比如我在找例程里,看到一句话说,你还敢用AT45DBxx啊,ATMEL价格都不靠谱,有一次还飙到18快.....

当时也是因为这个,选了感觉比较屌丝,比较好小批量得到芯片的ST的m25p80,可是比较坑爹的是,找例程找资料时,发现很少。
问一些圈内的主要是各种技术群的朋友,发现好像用这个芯片的人似乎很少,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说这么多,意思就是,如果在这两款芯片之间选择,你会如何取舍呢?
你说你没用过这个,那么你用这个AT45DB161,面对上面的这两个问题,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当然了,对我来说,作为flash存储器,或者任何一种外设,有两个选择还是比较靠谱的。

而且事实上,现在我最需要的是至少把一个调通,再希望通过这个的启发去调通另一个,也或者是,有一个能用也就够了。
而不至于像现在这么惨~~~

网友:
你选得型号确实不怎么样,要用就用w25qxx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邦的么?
我在看一个stm8s208的例程时,知道这个芯片。
不知道为什么,对国产的芯片一直挺忌讳。
当然之前也不知道这个芯片。

这个是不是就用的人多啊
不知道质量如何
主要是数据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在ST的网站根本搜不到M25P80,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使用一颗芯片,连个官网都没有,你能放心么。ATMEL的没用过,我记得以前查过,挺贵的。
华邦的不算国产吧,难道台系的芯片给你的印象很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台系,还好还好。
早该想到华邦是台系的了。

不用问我有没遇到过了。
我对st网站基本死心了。狗屎都不如。

看来相对来说,ti还是很给力的。咱必须清晰的认识到。

按你这样说,看来华邦还是很可以的。好,过后考虑考虑,不过现在你有ad45的,我还是.......还是先看看华邦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死掉了....我是要模拟SPI的
我就是不想用 硬件的方式
我根本就不用AV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死掉了....我是要模拟SPI的
我就是不想用 硬件的方式
我根本就不用AVR的~~~

楼主模拟SPI的例程可以给我一份吗,han20140806@163.com.谢谢

网友:
at45db16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