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里找不到 TIVA C 123G 型号该怎么办?

楼主:
CCS 里找不到 TIVA C 123G 型号该怎么办?

网友:
换个高版本的吧!

网友:
原来装的是CCS 5.4  后来升级了,还是找不到。

网友:
ccsv5.5版本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S5.4 能升级到 5.5版本吗?还是重新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重新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