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作用

楼主:
const uchar EnAAReg[2] @ 0x1046 =
0x21,   //自动应答寄存器地址
0x00   //禁止所有通道的自动应答
};

网友:
是定位用的,可以把变量放在指定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指针指可以吗 为什么要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上面的代码是在地址0x1046处存储了两个字节0x21和0x00,应该是flash区域吧。单独用指针是无法实现的,或者你能实现,请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两个字节的只能用@,指针只能用在一个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与指针是绝对没有关系的,无论多少个字节都不能用指针实现。你好像把指针想得高深了。在某个地址放置某个变量或者常量必须使用@,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编译之前。而你使用指针,已经是编译之后的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针不是可以指向一个地方 然后把东西放在这个地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事情想简单了,这是flash,不能随便指哪儿改哪儿的。
其次,即使是RAM,你也要提前通过@符号告诉编译给你留个地方,好让指针去修改。否则不预留的话,你随便指定一个地址,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址不被其他变量使用呢,这样改的话程序必乱,这就是指针乱用,非常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看TI flash例子中 它没有用@来预留空间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0; // 定义时钟
value = 0; // 初始化value=0
{
Write_SegA(value++); // 写信息段A
copy_A2B(); // 信息段A内容复制到信息段B
}
}
// 写信息段A函数
void write_SegA(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Flash_ptr; // Flash指针
unsigned int i;
Flash_ptr = (unsigned char *)0x1080; // 初始化Flash指针
FCTL1 = FWKEY + ERASE; // 允许擦除
FCTL3 = FWKEY; // 解锁
*Flash_ptr = 0; // 空写,启动擦除
FCTL1 = FWKEY + WRT; // 允许写
for(i =0;i < 128;i ++) // 循环写信息段A的128字节
{
*Flash_ptr++ = value;
}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锁定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在特殊情况下才用的,目的是在特定地址分配空间。
常规程序用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理解,我定义一个变量想放在特定的地方用@ ,程序运行过程中想把数据保存起来就用指针。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