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选型

楼主:
最近开发带有8个5*7点阵式数码管的板子,5个74HC595实现列的控制,APM4953实现7行的控制,单片机拟打算用430,请问哪款芯片比较适合,还是通用的就好了?本人新手,多谢各位大神赐教!(板子上还有一片E2PROM,此外还要实现485通信)

网友:
为啥用430呢,430性价比不是很高,而且你的这个应用好像没低功耗的要求。

网友:
功能实现的话51就可以,主要也有练手的目的,此外导师还有一些其他考虑,让我先练练。基于这种情况的话,有比较合适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能实现的话51就可以,主要也有练手的目的,此外导师还有一些其他考虑,让我先练练。基于这种情况的话,有比较合适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试试149、5438等好买的型号。推荐5系列的,149的好像没有硬件I2C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149和169,1612引荐兼容。初学者一般用这款较多。另外16系列是带I2C的。149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169比5xx都贵。。。。性价比不行。

网友:
我想G2系列的芯片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强烈建议149,你要是第一次接触430的话,因为5438不好学呢,而且你的其他功能也用不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这个价格方面还真没关注过。用的430都是网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