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2843在BOOST电路中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为24~100V,想通过此BOOST电路得到120V输出电压。控制芯片用UC2843,其中J1端为可调变压器输入端,J2端接负载电阻。UC2843的工作电源VCC我用线性电压源来提供,所有的地都接在一块的。现在的情况是,当UC2843的VCC没有电压时,MOS管正常关断,可是,当把VCC接上时,MOS管发热严重,并且输入端J1电压降到很低(没有接VCC时,J1端电压为40V,接上VCC后,J1端电压降为2.5V左右)。我感觉是,接上VCC后,MOS管就导通了,但是一直不能关断,导致输入有短路现象。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从24V--100V升压到120V?负载有多大?最低电压到目标电压压差太大,估计这个电路悬,电路中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2.当UC2843的VCC没有电压时,怎么判断MOS管是正常管断的?应该先搞定UC2843能正常工作,6脚有正常的输出才行,,
2.MOS管就导通了,但是一直不能关断,导致输入有短路现象是哪个地方短路?

网友:
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感觉是因为输出有问题时,输出电压上不去,IC将占空比调到最大所致。

先把R5调大一些,检查输出电流及电压情况,再看看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为24~100V,输出为120V,0.25A。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负载是0.25A,我用的是400ohm的大功率水泥电阻。
2、测量发现检流电阻R5上端对地电压为0,说明,MOS管没有导通,是关断的。
3、我觉得是MOS管一直导通,导通电阻小,这样通过电感,将输入短路了。谢谢

网友:
IRF840的内阻是750豪欧
判断MOS管导通的方法可以直接测量D和S极的节点,不要觉得mos一直导通,要测一下
330uH的功率够不够,有短路现象时这个地方不发热么
R5从大往下调,,再确定其他参数才行,先让其有输入电压和电流,再加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输出电压正常,或者是FET太小,或者是电感功率不够,或电感量不当。

楼主为什么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参数呢?

网友:
哥们,这个电路可以工作,我们最近也在调这个,没问题的。
只要把Dmax限制一下,可靠性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很多BOOST的专业芯片Dmax都是限制在80%的。
UC2843限制占空比,可以通过调整CT/RT取值实现,大CT小RT,通过配置把频率和Dmax设置到你主功率需求的水平即可。

网友:
哥们,我最近也在调这个电路,使用UC2843没啥大问题。
只要限制Dmax,电路的可靠性还是有保障的,很多专业BOOST控制器的Dmax都是在80%左右的。电感选择时要保证80%占空比不饱和。
UC2843限制Dmax可以通过调整RT/CT取值实现,大CT小RT,调整其取值使频率和Dmax符合理论计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