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可否实现隔离地的功能?

楼主:
请教各位,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如果要接个0欧电阻,能否实现隔离的功能?

网友:
磁珠比较好

网友:
看情况了,干扰小,单点接地都行,一般接磁珠,再大就需要用隔离的方法了,光耦、磁偶了

网友:
用磁珠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释

网友:
一点接地,其实要考虑好多东西。一般设计如果没搞清楚的话还不如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