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AT8985P这个芯片么

楼主:
有人了解AT8985P这个芯片么?说明书上的一段话:The built-in 1Mbit SRAM used for packet buffer and address learning table is divided into 256 bytes/block to achieve the optimized memory utilization through complicated link list on packets with various lengths. 哪位高手能帮我翻译一下

网友:
at8985p是一款高性能,低价位,高集成度(包括控制器controller、PHY和存储)的5个10/100
Mbps  TX/FX(http://wenda.tianya.cn/question/4d8ed634ef506765)型端口外加一个10/100Mbps  MAC型端口的以太网转换(开关)控制器,其所有的端口都支持10/100Mbps FULL/HAIF双工(双向同时对话)的开关功能。at8985p用于支持低成本居家办公(SOHO)市场的独立网桥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SaMjDadisqwl0L7sss8SH8-HP4jRAeGV7Ly2P2Eq_Asnak8sSq39tjyupBpCk-Y),如5端口开关或再加上一个CPU路由器。at8985p提供最先进的功能,如:802.1p(q.o.s.),802.1Q(VLAN),MAC端口的地址锁定,TP Auto - MDIX,25M晶振和额外的第六个媒体独立接口功能以满足客户对开关的需求。

该at8985p在半双工模式和在全双工模式下的802.3x流量控制暂停包情况下还支持背压(http://baike.soso.com/v686017.htm),用来防止当缓冲区满的时候数据包丢失。当背压启用,并且没有可用的缓冲区接收即将传入的数据包时,在半双工模式下,at8985p将在接收端口发出一个JAM模式;在全双工模式下,将802.3x Pause packet 输送回接收端。
括号里是专业名词解释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