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的“推线”是个什么功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如题,Protel中的“推线”是个什么功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如果设置了“推挤布线模式”。Protel在布线时,一旦某条线太靠近其他线,软件会自动推挤其他的线,来调整到合适的间距。

网友:
画一大堆排线时能用上,自动推挤

网友:
自动把线推走,保证不小于设定的间距,至于用在什么地方嘛,根据功能你就能想到了。不过多数推完的还是要去处理的。

网友:
原来如此,设置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