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的溢出问题;

楼主:
最近在编一段程序,发现数据老是溢出:
unsigned long  temp ,sum;
unsigned int  DispyData;

temp = sum *100 / 4095;DispyData = temp;//数码管的显示值
在此情况下,但DispyData > 255时,数码管显示为8.8.8.8.;
开始以为是数据类型不对应,DispyData = (unsigned int )(temp0;//数码管的显示值,还是为出现以上的情形;
但是将 DispyData = sum * 100 / 4095;却能正常显示;
不知道为啥,求高人指点。

网友:
建议楼主除法能用移位代替的就用移位。太大的除法,可能会导致溢出。

网友:
除法可不是在源代码中写一个等式就成,否则“计算方法”还有什么意义?先去了解一下处理器的结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指的计算方法是指算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