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odelsim中怎么仿真PLL

楼主:
现在做的一点东西,里面用到了PLL,做了个时钟的三倍频:
PLL39MHzx3 PLL39MHzx3_M(
        .inclk0(DSP39MHz),
        .c0(CLK_M)
        );

下载到FPGA运行没问题的.
但是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给可DSP39MHz时钟,但是不知道怎么观察CLK_M,由CLK_M驱动的其他时钟都没有工作,modelsim给的反应是:
# run 100 ns
#  Note : Cyclone II PLL is enabled
# Time: 0  Instance: ADSample_Interface_vlg_tst.i1.PLL39MHzx3_M.altpll_component.stratixii_pll.pll1
# Warning : Invalid transition to 'X' detected on StratixII PLL input clk. This edge will be ignored.
# Time: 0  Instance: ADSample_Interface_vlg_tst.i1.PLL39MHzx3_M.altpll_component.stratixii_pll.pll1.n1
# Running testbench
run 500ns
#  Note : Cyclone II PLL locked to incoming clock
# Time: 169000  Instance: ADSample_Interface_vlg_tst.i1.PLL39MHzx3_M.altpll_component.stratixii_pll.pll1

现在有点没思路,刚刚开始学modelsim,往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一二..

网友:
1.pll加仿真模型。
2.写个时钟使用预编译指令切换。
二者均可

网友:
没看到CLK_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altera那个Mag什么向导生成的PLL模型是不能用modelsim仿真吧?
写一个仿真模型会不会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个wire信号,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在modelsim中观察内部的wire和reg信号

网友:
可以做一个reg信号嘛,然后把wire信号赋给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怕把主程序给写乱了,有什么办法只在TestBench中操作就可以观察么?

网友:
模型不难写,第二个方法实际就是自己写,但PLL真正的属性只有Altera知道,生成IP的时候肯定有仿真模型一起产生的。哪家都一样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