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在电脑上显示

楼主:
请大家看看为什么在电脑上不能显示呢?想法是这样的:按下红外遥控器的按钮后,其码值显示到电脑上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P3^3;//红外接口
uchar code table1[16]="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table[5]="code:";
uchar i,j;
uchar irtime;
bit irpro_ok,irok;
uchar ircord[4];
uchar irdata[33];
uchar tempdata[16];
void ir_work();//码值转化为16进制并显示
void ircordpro();//红外码值处理
void sed_uart();//发送串口
void t0()interrupt 1
{
irtime++;
}
void ex1()interrupt 2
{
  uchar i; //static变量初值为0
static bit startflag;//下降沿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9ms+4.5ms
   i=0;
  irdata=irtime;//把时间存起来,用来判断1,0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串口中断,在接收或发送了数据执行中断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
void init_t0()
{
TMOD=0x20;
TH0=0;
TL0=0;
ET0=1;
TR0=1;
}
void init_ex1()
{
IT1=1;//下降沿中断
EX1=1;
EA=1;
}
void init_uart()
{  //定时1,方式2,自动重装,波特率9600bps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方式1
REN=1;
SM0=0;
SM1=1;//允许串口接收
//开中断
EA=1;//全局中断
ES=1;//串行中断
}
void ircordpro()
{
uchar i,j,k;
uchar value;
k=1;
for(i=0;i<4;i++)
{
  for(j=0;j<8;j++)
  {
   if(irdata[k]>7)
    value|=0x80;
    if(j<7)
    value>>=1;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
}
void ir_work()
{
tempdata[0]=table1[ircord[0]/16];
tempdata[1]=table1[ircord[0]%16];
tempdata[2]='-';
tempdata[3]=table1[ircord[1]/16];
tempdata[4]=table1[ircord[1]%16];
tempdata[5]='-';
tempdata[6]=table1[ircord[2]/16];
tempdata[7]=table1[ircord[2]%16];
tempdata[8]='-';
tempdata[9]=table1[ircord[3]/16];
tempdata[10]=table1[ircord[3]%16];
ES=0;
for(i=0;i<5;i++)
{
  SBUF=table;
  while(!TI);       //等待一个字节发送完毕
      TI=0;
}
for(i=0;i<11;i++)        //通过串口将代码发出
    {
      SBUF=tempdata;
      while(!TI);       //等待一个字节发送完毕
      TI=0;
    }
ES=1;
irpro_ok=0;
}
void main()
{
init_ex1();
init_t0();
init_uart();
while(1)
{
  if(irok)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
   ir_work();

  }
}
}

网友:
单片机解码,串口发送电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解码应该没问题,我用的是1602显示的程序改了,1602能显示,但自己改串口显示的时候,就不成功了